求铝板加工。

楼主(2012-11-20):
加工几块6061的铝板零件,厚度分别是6mm,8mm的标准板,可能比较长,但都在1.05米以内。

加工要求:

切成图纸中的形状,有些板子要打孔,开槽。

孔,槽的位置精度希望尽可能高一些,因为有配合需要。

另外偶不是学机械的,所以只会画三维图,不会出工程图,所以只有solidworks2010的三维文件。

网友A:
你要发几个截图上来,大家才明白啊。

网友:
LZ在哪里,什么东东都可以做!

网友B:
等一下,瓜同学,你的坦克不是基本纯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一下,瓜同学,你的坦克不是基本纯钢的吗?

偶倒是想用钢板的。

但现在偶家住顶楼,没电梯,纯钢的光车体+炮塔就差不多120公斤了,抬不动啊

就算是铝合金的,下次楼怕也是要把履带,炮塔卸了,再找个人来一起抬。

而且,现在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发几个截图上来,大家才明白啊。

这是侧面中的一块,另外一块形状和这块完全一样,但有些孔的位置和大小不一样。

尺寸:长1044毫米长,166毫米宽,用6毫米厚的铝板做。

另外想自己买台小雕刻机,自己加工一些零件。

不然淘宝上找加工太贵了。

网友C:
孔要求精度的话全线切割。这个搞下来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要求精度的话全线切割。这个搞下来不便宜!

定位精度高些就oK了

大部分都是螺丝孔。

底部一排大孔是装含油轴套的,求教这样的孔应该做多大的公差?

网友D:
含油轴套孔要与轴套配作,这东西外径公差相差在5丝左右。当然,这是在要求较高的情况下,你如果做木星的话应该不用这样精

网友:
喔~好像是虎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含油轴套孔要与轴套配作,这东西外径公差相差在5丝左右。当然,这是在要求较高的情况下,你如果做木星的话应 ...

能塞进去不松动就行

网友A:
这么大的板,加工外形就是个问题。
线割机,一般的都干不了,
CNC,也要大型的,才够行程,
如果不高要求,
可以试下激光,或等离子等。。应该比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板,加工外形就是个问题。
线割机,一般的都干不了,
CNC,也要大型的,才够行程,

除了孔的位置,其他尺寸要求都不高。

板材裁剪的边缘反而想做的粗糙一些,这样更符合实物,但是就怕会影响孔的位置。

两块板孔的位置要么是一样的,要么都有一个相对位置的要求的,不然扭杆可能会因为错位而装不上。

激光和等离子可以切那么厚的板材?

网友:
等离子应该没问题,
切好之后,再加工一下重要的孔位。

网友:
这东西激光做最好。
直接淘宝找激光加工的。连工带料一起弄了。
激光能切20+厚的铝板

PS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你用3~4MM厚的钢板比较好。这地方是受力部分

网友E:
    激光和等离子不太靠谱。。我就是从事机械加工行业的,激光和等离子擅长的是高速薄板加工。尺寸稳定性很好。如果板厚的话,不好加工。有很多激光切割机的激光头功率都很小。做不了厚的工件。就算是设备没问题。厚板切割表面没有问题。但是切割过程中被加工点的材料会融化向下流淌,造成整个切割口一道一道的。正面看估计问题不是很大。但是反面看的话那就相当粗糙了。一米以上的数控铣或者加工中心搞这个轻松加愉快。加工费用一小时50-70元,几个小时就完工了。。也没几个钱吧。。

网友:
哦。。说错了。加工费用50-70一小时是一米以下的。一米以上的要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光和等离子不太靠谱。。我就是从事机械加工行业的,激光和等离子擅长的是高速薄板加工。尺寸稳定性很 ...

可我在淘宝上问到的价是1400一块

网友E:
哦。。上帝。。你是哪里的啊

网友:
我给你做吧,把精度说一下

网友E:
1400包含材料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上帝。。你是哪里的啊

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E:
1400包含材料费吧

是。

但6061没多少钱吧。

网友E:
    根据你的图纸大概来看你的工件长度1050,高度大概300厚度是6和8  ,
   如果下料加工只能选择10或者12厚度的板材加工。如果没有10T或者12T的,只能15T的。
   如果按照10T的板材计算:1.1*0.35*0.01*2.75*1000  大概11千克左右吧。现在6061的价格大概在20多元每千克?也就是说200多元的样子。。然后路费大概几十块到一百块吧。满打满算也就300元一块剩下的就是加工费了。。就算是500元的加工费。。那也不过800块啊

网友:
淘宝加工店报价1400有点宰人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侧面中的一块,另外一块形状和这块完全一样,但有些孔的位置和大小不一样。

尺寸:长1044毫米 ...

开方形孔的话只有激光切割是最佳选择,但是铝板难切,价钱贵,激光切割喜欢黑色金属
你可以用3,4mm的钢板试试,要攻螺纹的话4mm最起码,这样既有强度,加钱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你的图纸大概来看你的工件长度1050,高度大概300厚度是6和8  ,
   如果下料加工只能选择10或者12 ...

高度没有300,最多166.

刚在淘宝问的,一块1050长,166宽,6厚的6061铝板才139.

同样尺寸的7005反而还要便宜,135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方形孔的话只有激光切割是最佳选择,但是铝板难切,价钱贵,激光切割喜欢黑色金属
你可以用3,4mm的钢板 ...

方孔可以铣吧,有个倒角没关系。

网友:
铝合金好切的。。。。对于机械工厂来说,加工的时候加上油或者乳化切削液只不过是顺手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