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视频-从拆尾翼到拆机身,看看4250电机1米4长的机身可以做到多便携

楼主(2012-11-20):
先前搞过机翼尾翼可拆的,上了4250电机 6S电池,13X8E桨,空机 1.5Kg,带2块3S电池1.8KG,长1.4米,翼展1.4米,   要还想自行车带出去,就必须要拆机身了,于是一直酝酿的方案实施了:

机身中部拼接,每次现场用胶带缠几圈即可,简单方便,可靠性比销钉什么的靠谱多了

拆完后所有部分不超过80公分,可以打包放到80公分的桶包里,就是上公共也不成问题!

另外注意电机座哦,是薯片桶!买了X型的电机架,发现还不如这个轻巧好使

楼主:
这个是几个月前作的拆机翼尾翼的

网友:
没有颜色啊

网友A:
单车党么?支持DIY。

网友:
易拉罐有创意

网友B:
白切鸡,已经切好了,再放点作料,味道更好

网友:
真的很不错啊

网友:
不错的。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
应该自己定制个箱子就可以了

网友:
薯片桶啊!真心亮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车党么?支持DIY。

是啊号称铁人两项运动,曾经骑二十公里路到了飞场,发现忘了带垂尾,那个垂胸顿足, 现场用地上捡的纸板和烤串签子做了个垂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号称铁人两项运动,曾经骑二十公里路到了飞场,发现忘了带垂尾,那个垂胸顿足, 现场用地上捡的纸板和 ...

你这老拆也不好啊,东西太多忘了带一件就麻烦了

网友:
原来这样的机身设计是为了方便拼接....电机座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切鸡,已经切好了,再放点作料,味道更好

没什么时间整飞机,基本上能飞就行

不过本周会加点黑胶带的,要不天稍微阴点连机翼在哪都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老拆也不好啊,东西太多忘了带一件就麻烦了

本人马大哈一个,上周末还忘带了发射机的备用5号电池,现场找铁丝当导线接动力电,也玩了一下午,呵呵

楼主:
4250 电机加 6S电池的动力不是盖的,30%的油门即可起飞,随时可以垂直爬升,6S电即使电池耗光了劲头还是很足,上周不留神飞到了电调保护。

虽然1.8KG,不过翼载荷貌似反而降低了,滑翔能力不错,无动力降落的动作不输滑翔机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吃电池了,

网友:
楼主用艾特的控啊?距离远吗?

楼主:
对,艾特控,我这个改2.4G了,要不改的话几十米就失控

网友C(2013-10-26):
引用 楼主:
4250 电机加 6S电池的动力不是盖的,30%的油门即可起飞,随时可以垂直爬升,6S电即使电池耗光了劲头还是很足 ...

楼主4250,并联3S电成为6S电,是多大容量的?费电池的问题,到底有多费?可以飞多久?电调用多大的?我有台2000G左右的F3A要装,考虑用这配置,不知道够力否,电池我手上也只有3S 2200MHA的,打算和你一样并联使用,不知道能飞多久?如果上天只能飞两三分钟,那有些太短了。。。。

网友D:
机身要折就有点走火入魔了!用个长纸板箱不就OK?用胶布缭绕看起来简便,到时候会感觉很麻烦的,本人深有体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人马大哈一个,上周末还忘带了发射机的备用5号电池,现场找铁丝当导线接动力电,也玩了一下午,呵呵

...

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发生,本贴一次只带一侧机翼两个,到场才发现,结果是不对称机翼上天,碳管插孔位置不一样,前后机翼状飞,炸机多少也与其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4250,并联3S电成为6S电,是多大容量的?费电池的问题,到底有多费?可以飞多久?电调用多大的?我有 ...

是串联啊,不是并,所以原来是多少还是多少,2200的还是2200,只是电压高了,
我手头的电池都不大,多数是1500,或者2200的,看怎么飞了,如果一直小油门的话飞7,8分钟没问题,大油门5分钟吧,
电调是65A的,几十块钱便宜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身要折就有点走火入魔了!用个长纸板箱不就OK?用胶布缭绕看起来简便,到时候会感觉很麻烦的,本人深有体 ...

俺是自行车党啊,驼个1米4的盒子太拉风了,
而且以前还真用纸板箱做过盒子,先做了个90公分的,完后发现那长宽高比例有些像三长两短,老婆忍了,后来做了个65翼展的,就又配套做了个小的,然后晚上摆在厅里,我老婆说早上起来一看,一大一小,头皮都炸起来了,后来盒子就莫名消失了。

楼主:
隔了快一年了,发个视频纪念下,起落练习,

全都是无动力落地,带动力的话场地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串联啊,不是并,所以原来是多少还是多少,2200的还是2200,只是电压高了,
我手头的电池都不大,多数 ...

噢,是串联,22.2V电压输出,那么4250电机能有多大拉力?用什么桨的?可以用3S电吗?11.1v下拉力有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是自行车党啊,驼个1米4的盒子太拉风了,
而且以前还真用纸板箱做过盒子,先做了个90公分的,完后发现 ...

要有车就不说这话了!一米四长箱横着显然不行,但搞个铁丝架立着绑扎在后托架上还是可以的,反正在现场临时粘结太麻烦。

网友:
本贴带V尾EPO机出行,用得是原包装纸箱,两个尾翼是从半中腰截断的,到了现场再用不干胶粘接起来,将两个对粘接V型尾感觉头痛,后来将机尾截断携带,而V尾呈直角放在箱内,这样从两道手续变成只粘接一次,但还是感觉头痛。打算以后在纸箱头上开上一个口,将V尾暴露出,只是机子也摔烂了,没机会感觉这样是不是更好。

网友E:
电机散热似乎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噢,是串联,22.2V电压输出,那么4250电机能有多大拉力?用什么桨的?可以用3S电吗?11.1v下拉力有多大? ...

至少2公斤以上吧,正规的数据应该更高,我的电池不行,C数太低,浆是13X8的,3S应该也能起来,具体没试飞过,拉力我的体会不深,因为实在大大超出机身重量了,体会深的是用4250这种动力,换来了两点经验:一个是这种大浆要做动平衡,再一个是拉杆舵角等操纵系要做的足够结实,否则就是一场灾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散热似乎是个问题。

后来改用八宝粥筒了,不放心薯片筒的纸筒身,

散热问题不大,筒底上打了好几个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情况肯定会发生,本贴一次只带一侧机翼两个,到场才发现,结果是不对称机翼上天,碳管插孔位置不一 ...

您玩的太前沿了,这样也行

网友(2021-08-05):
请问楼主:机翼对插后您是如何防止机翼向外侧松动的呢?

网友:
还有垂尾插入后是如何防止向上脱落的呢?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