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出故障了

楼主(2012-11-20):
电调上电后推油门不启动,只是“咔、咔”的颤动;把电调输出线红黑反接又能正常启动。请教坛里的高人,是不是MOS管坏了?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地方
连电机的三根线

网友B:
至今没有遇到过故障,不懂,拿分走人

网友C:
缺相,哪里接触不良了,

网友D:
不排除电机的问题,例如;正转异常,反转正常。
排除方法有二;
不加电,用手转动电机,看看正反转是否一样顺畅。
用另外一个正常的电机验证电调。

网友E:
那你再换另外两根钱试一下嘛!!

网友F(2013-01-05):
电调电源正负极也能互换,没烧掉啊

网友G:
应该是MOS管烧了,换一组,一次换4 片

网友H:
我电调冒烟了 还能用 三相驱动 都没击穿 我就不知是烧了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