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数控车床进给值F的问题

楼主(2012-11-20):
我在编程时,按案例输入程序,循环
G0 X32 Z5 ;
G90 X25 Z-50 F0.2;
X20;
X15;......
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输入F0.2,读到这条程序时,系统就警报F值错误的

楼主:
还有G71命令的时候也这样的
G71 U1.8 R0.5 F0.2;
G71 P11 Q22 U±0.1 W0.03
F0.2系统有开始报警了
怎么弄啊

网友A:
没有钱买数控系统,不知道哦啊

网友B:
你在程序开头加上一个G99就可以了,系统一开机默认的是G98,所以会报警。我在工厂做数控车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楼主:
好的,我试下,那么G99指令是直接
G99;
就换行呢还是要加其他参数

网友C:
G98 G99 一个是每分钟进给 一个是每转进给 在第一行加上G99就行 G99 G90 X25 Z-50 F0.2

网友C:
G98是模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