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为何充不饱和?

楼主(2012-11-20):
最近用B6给 2200mah 3S以及1600mah 3s充电,充电电流设置为0.5A,总是充到12.44V就停止啦,是什么原因?

网友:
B6精度不高,楼主就别太纠结了,4.13V跟4.2V用起来没有太大差别。

网友:
可能是B6是便宜货吧

网友:
可以进入隐藏菜单,调高截止电压,善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先人们已经研究透了

网友:
先人们已经研究透了

网友:
你这个电池是锂电吗? 要是A123 充不到4.2就很正常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我的B6最近一直充电都是冲到超时都没能给电池充满

网友:
隐藏菜单

网友:
我冲5S有时候冲到20V就停止了 重新按下确认件就好了。影藏菜单什么东西?

楼主:
你这个电池是锂电吗?---1865电池组,不知是否能用B6充电

网友:
b6是性价比最好的充电器
    但不是性能最好的充电器
现在我用还很满意 我不追求完美 因为完美是要用大量人民币去换的
缺 陷美也很好呀 还省钱 还很好用

楼主:
缺 陷美也很好呀 还省钱 还很好用 -----言之有理

网友:
电池不行、不信 换块新的肯定能冲到4.2V。

网友:
首先 B6就这样 我一个山寨一个正品貌似都一样  ,都有这种情况

我没仔细测试过 ,感觉上好像如楼上所说 新电池肯定能饱和

网友:
我的也是充不满!不再按一下它又能充满了!每次充电都得充两次!

网友:
不行就调!!!!

网友:
我的B6能充到12.59V(3S,2200),是自带变压器的那种,展会上买的,190,说是正品,有雷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