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设置问题 G 选项和J选项~??~

楼主(2012-11-20):
MB设置问题

MB G选项设置时

1:当在紫 蓝 红设置完3个舵机臂 呈90度 就按设置键进入下一选项~?
2: 还是用尾舵摇杆切到指示灯熄灭时 进了下一选项~? 但是这样 但进入J选项时 大浆没有0度~?··按说明书的意思又要从新回G选项调整大浆水平?~
3:而我是设置完3个舵机臂呈90度 大浆0度时  直接进了下一选项 (而不要再用尾舵摇杆切到指示灯熄灭)

论坛里也有兄弟碰到这个问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8344&extra=page%3D1
新手单飞 真烦躁啊·

网友:
1,随时可以进到下一选项
2,通过调螺距拉杆,调整到0度,然后用遥控器摇杆调到6度

网友A:
在G项时。灯灭表示初始状态,任意一种颜色灯亮时表示你校准十字盘水平后的状态。只要校准完成,灯亮与否跳入下一项都不会影响你已完成的十字盘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G项时。灯灭表示初始状态,任意一种颜色灯亮时表示你校准十字盘水平后的状态。只要校准完成,灯亮与否跳入 ...

为什么我设置 完3个舵机 然后在回指示灯 熄灭 舵机臂90度 就变了嗄•••• 还是设置完 3个舵机90度就直接进入下一选项•••不要切到指示灯熄灭的初始位置

网友:
设置完 3个舵机直接进入下一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设置 完3个舵机 然后在回指示灯 熄灭 舵机臂90度 就变了嗄•••• 还是设置 ...

舵机设置好水平后回指示灯熄灭时舵机臂就回到了初始位置,这个和你刚才设置的水平位置没有关系,只要刚才已经设置好了就行了。这时候你再进入下一项舵机臂会转你刚设置好到水平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舵机设置好水平后回指示灯熄灭时舵机臂就回到了初始位置,这个和你刚才设置的水平位置没有关系,只要刚才 ...

就是说G选项里把十字盘调水平的同时可以吧螺距调0度,这样可以不动桨夹的螺距拉杆,对吧?

网友:
好明显就是楼主没认真看清楚说明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G选项里把十字盘调水平的同时可以吧螺距调0度,这样可以不动桨夹的螺距拉杆,对吧?

G选项里只是调整舵臂水平位置,舵臂水平了十字盘不一定水平,十字盘水平和螺距0度还是要调整舵机拉杆和桨夹拉杆长度,而且要和集体螺距配合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