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求接关于电磁舵的问题

楼主(2012-11-20):
自己想绕一个电磁舵,要绕多少圈

网友A:
成品电磁线圈已经很便宜了,自己绕麻烦不说,电磁转换效率还低。

网友B(2013-08-13):
电磁舵怎么和接收机连接?电磁舵两线怎么转成3线?

网友C:
这可 不仅仅 只是绕线圈 的事情哦。
——还有 反馈 位置信号处理 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内径4.5毫米,400匝电阻50欧姆
电阻50欧姆太少了mos管会烧了。要70欧以上

网友F(2013-10-12):
随便绕,会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