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G频率的疑问,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2-11-20):
现在飞机
遥控器
都普遍是2.4g的了, 我看到网络用的路由器也是2.4g的,那么路由器的天线可以直接拧下来装在遥控器上使用吗?和遥控器的原装天线效果是一样的吗? 还有就是我看到网上有卖好多种 给路由器信号增强的2.4G功放设备和2.4G天线,这种天线也可以给遥控器的2.4G信号增强使用吗? 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效果好不好?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不知道,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B:
都是2.4G的,当然可以。但有一个小问题:路由器的天线一般是内孔外螺,遥控器的天线一般是内针外螺。不能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