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问组装问题

楼主(2012-11-20):
大家好,我最近买了一架E325套装,看说明书上写需要润滑油,我不知道买什么样的?淘宝上那种28的 日本无名社 高速轴承油 和 飞越 Tarot Grease润滑油  哪个比较好?是不是我要针对不同的润滑部位买不同的润滑油?比如金属件、皮带、轴承这些?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主要是大浆夹止推轴承要用润滑脂,建议无名社的,50左右
单向轴承要涂点油,哈哈,我就是弄得普通黄油
其余的地方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2487&extra=page%3D1

http://bbs.5imx.com/bb ...

我就是在你家买的E325呀,买回来发现好多配件需要自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大浆夹止推轴承要用润滑脂,建议无名社的,50左右
单向轴承要涂点油,哈哈,我就是弄得普通黄油
其 ...

齿轮和皮带不需要涂油吗?还有尾桨的轴承,是不是只要活动的地方都要涂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齿轮和皮带不需要涂油吗?还有尾桨的轴承,是不是只要活动的地方都要涂点?

哈哈,不要涂,容易粘灰那就坏的更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你家买的E325呀,买回来发现好多配件需要自己买

玩模型的过程大家手里都会多一群以模型为主的备件

工具、油品之类的,这些都是周边的

全新的飞机没必要打油,后续维护便好,轴承滴一点点高速轴承油不要过多,皮带不需要,打了油反倒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要涂,容易粘灰那就坏的更快了

好的,谢谢,我找时间先去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模型的过程大家手里都会多一群以模型为主的备件

工具、油品之类的,这些都是周边的

等攒够了配件再买吧,省点运费

网友:
450我除了止推轴承和单向轴承打油以外,其他地方真没必要。止推用雷虎黑油PV270,单向也是雷虎的白色那种编号记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