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血跪求教,给各位先磕一个了,理理我吧!

楼主(2012-11-20):
问题一:4个180电机并联到一个电调上 。最大负载电流能到多少?每个电机上一个1.8cm的小桨。
问题二:用7.2v 4600毫安镍氢电池,最大放电30A,我有个50安的电调。合适么?是不是电池放电电流要比电调高些好? 如果不合适我该换多大电调合理?
问题三:如果用现有的配置,电机会烧么?电池有危险么?
新手先谢谢了。

网友:
4个180电机并联到一个电调上 。最大负载电流能到多少?----你的180马力,没有产品说明书吗? 说明书会告诉你每个马达的最大负载。

楼主:
我是新手,不会看,请老手教导。我现在推油门浆转的正常,就是不敢推大了。推大了电机能承受么?桨叶1.8cm,倒是不大。负载也不会太大吧。

四个180并联后,1.8的浆,总的电流能到多少呢。如果我的配置不行,怎么配置算合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