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 舵机 工作温度

楼主(2012-11-20):
各位:

请教直升机舵机的工作温度在25度室温下正常的温度范围是怎样?我的JR FBL-DS11在E6-550上飞悬停7-8分钟后舵机温度在50至54度之间(用测温枪测外壳)。感觉有点烫。四个舵机都在50-54度左右。正常吗?

可能是飞行时间太长了?连续飞了两个9分钟的起落。总共连续飞20分钟左右。

谢谢了 !

悬停视频:

网友A:
没有那么热吧
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热吧
不懂帮顶

50度摸起来有点温温的。

网友B:
温温就没什么事。有点烫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温温就没什么事。有点烫就不行

可是53度就感觉有点烫了!

网友:
应该没那么高的温度呀。技术太好了。

网友C:
是不是鳖舵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鳖舵了啊

可能是飞行时间太长了?连续飞了两个9分钟的起落。总共连续飞20分钟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是飞行时间太长了?连续飞了两个9分钟的起落。总共连续飞20分钟左右。

正常飞行的话应该不会发热吧,如果憋舵的话舵机会抖,也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飞行的话应该不会发热吧,如果憋舵的话舵机会抖,也会发热

舵机不抖。4个舵机温度都在50-55度。我想应该没事。等这批舵机寿命到了,再换成无刷版的舵机。

网友:
好技术,这么大的机子在家里飞

网友:
这个没留意过

网友:
一般不暴力飞温度不高吧

网友(2012-12-20):
   ╭══╮┌═════════┐
╭╯   顶║═ ║╰来拿分的╮ ║
╰⊙═⊙╯ └══⊙═⊙══~.. .

网友:
这个温度应该没有问题的,不过金属外壳的应该散热好些,建议楼主更换金属外壳的舵机

网友D:
我来说说,JR舵机速度快扭力大源于电机功率较大,发热是正常的,金属外壳导热快,自然对舵机电机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放心使用吧,50多度正常范围内,JR舵机质量很好的,没必要多虑!
告诉一下LZ,当心你的沙发!!砍破了当心LP不让玩鸡鸡了

网友E:
竟然会这么热?不清楚喔!

网友F(2013-03-12):
技术很好了

网友G:
我的也就锁尾舵机很热 46°,斜盘舵机清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