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平台用的 真空幫浦.... (2012-11-22 更新)

楼主(2012-11-20):
請教一下各位...真空幫浦的選擇

我上台灣拍賣去找,有寫不少規格,但我對這不了解,能否指點一下

我想找110V  吸附力較強的 , 抽真空時間短些 ,要怎麼選??

拍賣上會寫
馬力:    W 或   HP
排氣量 :     L/MIN  或 CFM
真空度 :     PA 或  Torr 或 CMHG

但我不了解這些單位的意思,所以想請各位能否解釋一下?    謝謝!!

真空幫浦是我自己要用的,到時會拿到公司做真空平台(要加工自己的東西) , 另外可能還會拿來做真空翻模....

楼主:
另外再發問......

HSS 的銑刀.....如果我拿車床用的拋棄式 鎢鋼刀片(有鍍層) ...能車的動嗎?  車刀片是CHUMMY YBM251-TNMG160404-DF

轉速大約要在多少RPM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再發問......

HSS 的銑刀.....如果我拿車床用的拋棄式 鎢鋼刀片(有鍍層) ...能車的動嗎?  車刀片是 ...

真空泵可以选罗茨真空泵,双级旋片真空泵,如果真空要求高就不要选单级旋片的

至于高速钢铣刀可以车得动,转速不要太高小于千二转,加冷却液吃刀小于零二

网友B:
馬力:    W 或   HP

真空馬達的馬力,1hp=735w=0.735kw

排氣量 :     L/MIN  或 CFM

兩者均為流量單位,前為公制,每分鐘幾公升
cfm是英制單位,cubic feet per minute,每分鐘多少立方英呎

真空度 :     PA 或  Torr 或 CMHG

三個都是壓力單位

1pa=1帕斯卡=每平方公尺-牛頓

1 mmHg(1mm水銀柱) = 1 Torr = 133.322pa

1 cmhg(1cm水銀柱) = 10 torr = 1333.22pa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發問......

HSS 的銑刀.....如果我拿車床用的拋棄式 鎢鋼刀片(有鍍層) ...能車的動嗎?  車刀片是 ...

硬度90度的車硬度68度的當然車的動
雙頂尖裝夾去車超高硬度的也很辛苦
會很吵
尖叫聲很大
車刀沒降溫報廢率很大
想要不吵用外圓磨床去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馬力:    W 或   HP

真空馬達的馬力,1hp=735w=0.735kw

露天賣的,每台標示真空度的單位都不一樣..很難去選!!

預算在5000台幣內的真空幫浦,不知道拿來做真空平台夠不夠用?

很怕工作飛出來!~

排氣量是指有關抽真空的時間??  數字愈大,抽真空的時間愈快?

我看文章..有分低,中,高,超高真空度...如果依高真空度來看,大約是幾Torr??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露天賣的,每台標示真空度的單位都不一樣..很難去選!!

預算在5000台幣內的真空幫浦,不知道拿來做真空 ...

真空平台要看你買的平台的平面度而定
一般正常的平台
只要極小的真空度
工件就不可能會移動的
但不平會漏氣的平台或是膠條彈性太爛時
再好的真空度都會漏光光

5000台幣一定夠用
日本的真空平台的真空泵是非常小的
要省錢去拆台冷氣的壓縮機
大部分不用錢
若要花錢也在1000塊以內就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平台要看你買的平台的平面度而定
一般正常的平台
只要極小的真空度

謝謝ydnline 大...

真空平台是打算要自己加工的...材質:鋁材

目前先做一塊迷你治具版,手攻M8*1.25 牙,攻完一半~

网友:
委员长是个博学的人我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C:
马力是指电机的能力,就像汽车的排量一样,排量大,马力大,排气量是指气泵的抽气速度,排气量越大说明要达到的目标真空度的时间越短,真空度是指能达到的真空有多少,真空度越大说明泵的密封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马力是指电机的能力,就像汽车的排量一样,排量大,马力大,排气量是指气泵的抽气速度,排气量越大说明要达 ...

嗯...謝謝回覆!~

依我的預算來看,在台灣只能買到中古進口,約1/4 hp的,....勉強有幾台1/2 還在預算內~

RE: 真空平台用的 真空幫浦.... [修改]

引用 网友A:
真空泵可以选罗茨真空泵,双级旋片真空泵,如果真空要求高就不要选单级旋片的

至于高速钢铣刀可以车得动 ...

嗯...謝謝回覆!~

台灣拍賣的賣場,大都只寫乾式或油式...比較詳細的,可能我就要另外再詢問了..

楼主:
今天有空閒,花個時間把公司機台用的副平台整理一下,然後把前陣子銑的迷你治具板裝上
(只是治具板,當初忘記做 L 型快速定位用的靠背了....XD!)

公司沒合適的螺絲,有空再去買來裝!~

疊疊樂...能裝上之前買的VE25 虎鉗, 只是這虎鉗不是銑床專用的,不知道會不會有問題???
(有空閒,再來做壓板)

下次有時間來做個真空平台用的平台....真空幫浦就要等我存錢再買了!!~

打算先在淘寶買1套小型蛤蟆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空平台要看你買的平台的平面度而定
一般正常的平台
只要極小的真空度

ydnline 大:

請教一下, 我看有些賣家會標注 760mmHg ....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90725356740#qna

例如這位,似乎760 mmHg 的真空度較高

但我查了一下壓力值換算...1torr = 1mmHg (近似值)
有些會標示 5 *10 負4次方 torr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627442444#auc

請問 5*10 負4次方 torr  跟 760 torr(mmHg) 二種數值來比較,哪種真空度較高??

另外,一般市售的真空平台用的 黑色泡棉條...你知道高雄或哪裡有在販賣嗎?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