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红外发射接收模块做好了!!!...12月2日重新制作PCB#

楼主(2012-11-20):
是照下面的电路图做的,但测试距离只有仅仅2m,,电源用的是2串锂电,是不是去掉发射管前那几只330电阻会好点???

把接收也做出来了...纯试验用,这个重量上天是不行了(在地上跑应该没问题)

12月2日经过各种爆力试验后,原来的红外LED阵列也死得7788了,,,所以重新做了PCB:

面包板上搭的测试平台是没有背面的电阻也是可以用的,但不知为什么做到pcb上不能用,用手机示波器看不到波形,MOS管信号输入端加下拉电阻后OK!

做了点小改,用上315M无线模块(5元),与红外用跳线切换使用:

又一翻折腾后,最后的功率问题是这么简单的就解决???:

.....

网友:
上个使用视频

网友A:
这个东西怎么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怎么用呀?

其实就是个3通红外摇控发射机,3行排针分别就是CH1,CH2,CH3三个通道,接入电位器就可以用...

网友:
焊功挺好

网友:
红外遥控啊,不错

网友:
做的真不错,很有美感,发射头的串接电阻看下图是否按4.7的来试试啊。距离不会就这么点的

网友B:
楼主看错图纸了吧?led前的限流电阻是330Ω,发射管前的应该是4.7Ω,显然是电流小了。

网友:
覆铜板做的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错图纸了吧?led前的限流电阻是330Ω,发射管前的应该是4.7Ω,显然是电流小了。

....一言惊醒

网友:
额,刚要说是4.7欧

网友:
用烙铁还是 焊枪

网友:
这玩意干啥用?遥控电视还是空调啊

网友:
串了以后,再接330明显电流小,将330改成3.3欧都没有问题。

楼主:
改成1欧了...但是还是一样近...

网友:
真厉害,我做了俩次都没成功。

网友C:
用手机看看红外光强不强。

网友:
小板子弄的挺干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机看看红外光强不强。

只有点小紫光,不强,,,会不会是红外管的问题?还有我用的功率管是IRF530N?不是原图的,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