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需不需要它吗?vwinrc 450t机身,从静态到试飞详细评测!██2楼更新啦!!!

楼主(2012-11-20):
      pro机身一直让我最纠结的就是布线。升级无副翼以后,更纠结。升级6s以后,电调过大,接收器太大,不能内置。整个简洁的pro机身就像包了蜘蛛网一样,不堪入目。其实以上原因都不是我要升级450t的最终原因,6S电池比较重,没有低于200g的,整机机身头重脚轻。飞了一次3D以后,回来立马拍了450T机身,希望改善整机重量平衡。

这是官方宣传的VWINRC 450T 十大优点
1, 马达倒置,散热更佳
2, 外置舵机,方便调整和维护,并且可以装加长舵机
3, 加宽接收机架
4, 电池内置,即保护电池又方便调整重心(这是我迫切需要的)
5, 36mm加宽机身,可以装接收机或其他哦。
6, 尾撑杆独立于侧板,固定在金属架上
7, 机头罩扣与侧板分体,保护侧板且易更换
8, 特有的电调安装位置,让你不再为此头痛
9, 超大空间,方便安装齿轮
10, 除机架外,其他配件都和亚拓兼容

这款机身在官方最初上市的时候,被人所诟病,1,侧板太薄 2,侧板精度不够螺丝位对不上。之后就出现断货,又上货,估计是重新设计过了。在询问商家改善以上两点缺点以后,入了机身。
来看看实际详细情况。

机身的所有配件:导轨 头罩柱 还有一包小垫片,待会讲。(居然没有尾舵机固定座)

头罩固定座和脚架座(已经确定,由于机身过宽,不能戴proV2的头罩,只能戴pro的)

机身金属件做工很不错,平滑光泽,没有毛刺。碳板切割也非常的工整,比我飞越的切得好,看来确实有改进。

和pro机身对比,就是一个胖子。

还是很肥

飞越680元的空机机身 侧板厚度大概为1.2mm

飞越680元的空机机身 底板厚度大概为1.5mm

450T机身所有碳板的厚度都为1.2mm(我也不知道我的尺子准不准)
和飞越的侧板厚度一致。看来侧板偏薄的问题,确实改进了

尾管座和尾舵机座跟pro是通用的,但是做工很差,瑕疵可见。对转齿轴承还是开放式的。左飞越 右450T

飞越机身的重量139g

450T机身的重量 164g  比pro机身重25g(要给450减肥的建议不要买此机身)

头罩固定柱是用碳片分离式固定的。这设计很好。

头罩碳片还配了一大包。够你炸(再也不怕头罩螺丝卡机身里了。)

舵机固定架和十字盘导轨。
舵机固定座用两颗平头1.5螺丝固定在垂直机身上,这样的设计,我很怕断螺丝,或平头1.5滑丝。

电机座和下主轴座是一体的。做工平滑,看着很舒服。

机身后部分为分离式侧板。虽然是分离式的,不过看起来很结实。

整个机身内部,空间很大,很爽,想怎么内置,就怎么内置。

      刚拿到手,简单的拆装了一次,机身螺丝精度改进了。侧板切割很好,厚度和飞越一致。
除了尾管固定座,是山寨做工意外,其他地方做工,都很好。
希望厂家配上尾舵机固定座销售,或者在详细说明没有尾舵座。
还好手上有PRO的座,通用的。否者悲剧。

太累了,明天更下2楼

楼主:
2楼装机详细评测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评测贴,人人都能做,但不是人人都能耐性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做到这么细致。机身大体上看起来是好的。但毕竟是全新设计,可能一个小细节设计不合理就会影响到调试和飞行,让你不爽!所以我装一颗螺丝,写一点感受,一步一步来。尽可能的细致让大家感受到这个机身的真是情况。魔友们在做定夺!

下班来了,整个装机过程是愉快轻松的!往下看吧。

脚架安装方式,支撑很坚固。

安装电机是愉快的,不用动机身其他地方,从底板就可以安装,视野宽阔.特别适合经常换电机的朋友。

电调专用安装位置,由于我电机线和电调线都比较长,所以留了一个象鼻子。

电调下端空间很宽阔,想怎么折叠线就怎么折叠,我电机电调都是新的,舍不得折线,把电机线打直留个鼻子。

副翼和螺距舵机,很轻松的装拆和调成。直观!

同上

升降舵机安装方式和导轨安装方式,感觉不够结实。如果炸了,可能要断导轨脚。实际情况,等我炸了再说。

两颗平头1.5螺丝,把座子固定到机身上,这种安装方式,垂直固定,同样感觉不结实

先装到这里吧,装一会,天就黑了,拍照光线不是很好。
更新中~~~~

楼主:
3楼3D试飞感受详细评测+视频

视频在此(猛点击)

飞行闭眼和PRO机身对比,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至少我体验不出来。

网友:
你购买那个450T机身了?坐等测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饭总光临,很给面子。
照相编辑好累啊,给个精华吧

网友:
坐等楼主视频

网友:
自旋是否平稳?

网友:
这个机身很好看,感觉也很实用,PM个地址呗。期待装机试飞

网友:
单买机身好像260,不便宜的说

网友:
坐着看直播

网友:
拿分走人了

网友B:
支持 马达 装上面,,自己改 位置。。

网友:
等待下回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 马达 装上面,,自己改 位置。。

改的很强大,看着很凌乱

网友:
表示关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