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的D3接口接反烧了,可以改程序另外定义D3端口不?

楼主(2012-11-20):
昨天在接的时候,把D3的三根线反着接了,也就是地线接到信号端,信号线接到地端,最后把D3这个接口烧了,328芯片一角直冒烟···汗·····现在其他三个端口D9、D10、D11都可以用,没出现其他问题,所以想问一下,可否在程序里重新定义D3所对应的管脚呢?我大概看了一下程序,没发现哪个地方像51单片机那样可以修改···,所以。想问一下,想法可行不?要修改哪里??我的是四轴X模式·····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定义一下接口就可以了,但是我不是编程高手,没研究过代码,没法帮你了。

网友A:
如果烧的话~芯片好不了吧?

网友:
这个等高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烧的话~芯片好不了吧?

我试过,就是D3对应的电机不转,其他一切正常,自检OK。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就是D3对应的电机不转,其他一切正常,自检OK。

检查下焊接,如果是脱焊的话焊好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焊接,如果是脱焊的话焊好就是……

感谢您的建议,不过不是脱焊的。瞧,此处已经烧焦了。

网友:
烧这么狠就怕有隐患,arduino程序我看了几个,端口是可以自定义的,具体怎么做,我还真不懂,你问高手吧,帮顶

网友:
有条件的话~个人建议是~再买个好点的,然后这个板子当云台自稳板子就行了~毕竟万一出问题了~云台最多停或者是乱晃

网友:
拿万用表量一下 如果电路没有其他问题淘宝再去买个328芯片自己焊上就好 不要飞上去掉下来摔了飞机 那就不划算了  自己焊不上去修手机的地方让他们帮忙换

网友:
换个芯片重新刷固件!

网友:
买个328芯片淘宝才四五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