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告诉naza的失控保护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11-20):
闲来无聊,今天接着折腾naza的失控保护,,现在用一个三段开关,设置了u通道的 gps 姿态 和手动模式, 是不是只有取消了手动模式,才能 把失控保护 设置到同一个三段开关上啊。 还有说明书说要 摇控器支持,我的华科尔12s里有一个失控保护,这个该怎么设置呀,现在默认的都是舵量保持, 自驾参数里有个,失控保护 和gps下的增强失控保护,这几个失控保护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求大神们教一教,不要说去翻说有书哈,dji的说明书我觉得根本就读不通。

网友A:
在遥控器分区有说明,不同遥控的三档开关模式设置指南,去找找

网友B:
我也不懂,你打打naza的电话问问吧

网友C:
你什么控 如果是FUTABA 我知道用一个两段开关开启失控保护 也就是所让飞机自己返航 前提是FUTABA 我才知道怎么做

网友D:
慎用这个功能,GPS信号不好开这个功能飞机就直接炸了。

网友E:
我的三段开关没有设失控 关控时是失控保护

网友F: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580723&page=1
看看这里。

网友G:
没必要在遥控器上设置失控保护,只要在调参软件上设好就行。接收不到遥控信号时(包括关控)它会自动返航。最好不要轻易的使用,毕竟电子设备会有万一。分不清头尾时,可以打到“返航点锁定”上,向回一拉摇杆,机子会回到原点上空。

网友H:
我的NAZA 的失控保护和 返航点锁定(包括航向锁定)现在都有问题了,现在只有GPS和姿态和手动可以用,什么原因啊

网友I:
各位大侠,我是西安金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现在因公司业务需求,现需要招聘旋翼机操控手,要求大专以上学历,熟悉多旋翼机的工作原理和操控维护。有意者可以联系。
联系人:吴先生 电话:15891721411 QQ:2722363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