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更新啦,图片在后面,,,晒晒我刚做的2.2米塞斯纳,26cc动力

楼主(2012-11-20):
前几天心血来潮想做个大机,说动手就动手,抽了很多时间准备了下就匆匆开工了,全程全手工制作,没激光雕刻机,太贵,用的2.5元的美工刀,我是想以最小的成本做出来,毕竟我不是什么富二代,白领都算不上,但出于对飞机的热爱,已经非常向往蓝天的梦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做了再说,大概半个月,已经完成70%了,差了点蒙板,及蒙皮,快递不给力,好几天了,还没到,双十一的影响,先列个清单:
     1,轻木板及轻木条,块,等,花了250元左右,分三次买的,运费坑爹
     2,工具,砂纸,胶水,尺子,刀具,锯子,白纸,笔,等共花60元左右,
    3, 舵机,买的最便宜的,55G,13KG舵机7个,一些延长线,自己改了很长,买成品的太贵,共200元左右
     4,遥控类就不算了,自己有,还差点报废一块花牌电池,插在接收上忘拔了,一夜过去,早上发现,电压已经2,点几伏了,自己重新激活了下,电压上来了,就怀孕厉害
    5,其他,花费了脑力,手力,时间,还有伤口,
   新手做机,跟套材或成品肯定没的比,请各位老鸟多多照顾下,不一定能飞,但我绝不能烂尾!还有好多不正规的地方,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点,但不要指指点点就好了,呵呵,  再顺便估测下能不能飞,起落架还没做,现在加上电子设备,油箱,一共3500G左右,还有要加上,起落架,蒙皮,等等大大小小近1KG的重量
下面上图:(多图杀猫)
也不知道这论坛图片是如何排序的,我搞了一个多小时,我按顺序上传的,传上去还是乱的,请大家凑合着看吧,抱歉了,
自己做的舵机分流板

整机效果

新手害怕,没减重,用鱼竿加强

整体机翼加舵机,1KG

70%左右完成度

粘贴机身图纸

用着垃圾控能飞不,这是我最好的控了

装上翼肋看看

隐藏式舵机仓

待打磨的翼肋

蒙完一半的鸡翅

平尾和垂尾

并且加强了下,我害怕,呵呵

水平尾舵,探杆加强

未蒙板的水平尾翼

省钱,在电脑上描图纸,这图纸花了我好多时间改成了2.2米的,原图纸是1.4的

描好的图纸,肯定有点误差的,毕竟不是打印的

自己做的发动机架,不知道强度怎么样,反正能拿着将整个飞机拿起,轻木没一点异响

买了劣质的轻木板

前视图

粘贴翼肋图纸,准备用美工刀切,然后打磨,
一半的副翼跟襟翼

襟翼跟副翼全开,角度凑合

襟翼副翼全关

快完工的鸡翅

机翼开始蒙板

整体效果,还行

轻木蒙板不够了,快递不给力,蒙皮跟蒙板都没到,没法开工了

机身,待打磨

装上翼肋看看效果

用的舵机分流板,

翼肋图纸,描屎人了都,

整流罩有点大

网友A:
bucuo,      都是胶水粘的,可结实啊 。

网友:
坐沙发,慢慢看。

网友B:
全轻木的,估计强度不够

网友:
楼主 和手工不错啊  ~~  顶

网友C:
我地天哪 好手艺呀 期待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轻木的,估计强度不够

机翼加了探杆的,水平和垂尾都加了炭杆,我也怕强度不够,所以有好多地方用的A级轻木,不用承担重量的用的AAA级,自我感觉强度还可以吧,对这架飞机来说,重量也没超重,

楼主:
还有几个小问题请教下大家,没有那么长的钢丝做拉杆怎么办,我尝试2跟接起来,但又太细,用套管我怕到时候力度不够,套管也会弯,不能说把套管粘死在机身上吧,还有拉杆头怎么做才好呢,塑料的我怕会震动加拉断,

网友D:
楼主好手艺,是木匠出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bucuo,      都是胶水粘的,可结实啊 。

发动机架,蒙板等用的乳胶,其他需要立刻固定,及不好加压固定过夜的地方用的502,总体强度还行,自我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地天哪 好手艺呀 期待飞行视频

谢谢,不过试飞还要等断时间,主要想做完一起发帖的,但看到现在有好多人都做大机机了,我也按耐不住,心血来潮就上了图了,还有一些没完成,蒙皮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手艺,是木匠出生吗?

谢谢!木匠还不敢当哦,做的还是很粗糙的,懒得打磨的那么精细,又不是做出来卖,呵呵,皮一蒙,啥子都看不到,

网友:
喜欢得不得了哦

网友E:
我也自己做过飞机,提几个建议吧~翼肋间最好有横向板加强,表面没必要全蒙轻木。还有就是翼梁太靠前了吧,应该是在重心位置的。舵角安装的是越靠近舵面转动轴线越好。发动机后的板(俗称防火墙)最好用三合板,暴露在外面的木料刷清漆防止油料腐蚀。发动机装好一般都有右拉和下拉角度的。

网友:
打心眼里说我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F:
先顶了,期待楼主跟我们分享首飞视频,无论炸鸡与否,都值得一看,祝楼主成功

网友:
这个贴会火  楼主一定要首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自己做过飞机,提几个建议吧~翼肋间最好有横向板加强,表面没必要全蒙轻木。还有就是翼梁太靠前了吧, ...

谢谢,正需要你们这些可以帮我提意见的师父们,诸多问题光靠我一个人是解决不了的,我用的翼肋已经很厚重了,前面请教了一些老鸟们,试了下机翼强度,对于这飞机我感觉还是可以的,第一次做大机,问题还是有很多的,我蒙板就是怕这个,翼肋没有很好的加强,想通过全蒙板来稍微提升一点强度,翼梁我不知道到底在哪,我根据图纸做的,就是现在感觉机头重了点,因为图纸是1.4米的,用的发动机不跟我的一样,所以我的发动机安装好后有点向前,估计下面我得把电池什么都往后装了,机翼安装座还没做好,现在只是放在上面的而已,舵角我也试过直接按在轴线上,顺便也可以隐藏在机翼里,但试了下,开舵后,手指轻轻一压,舵面就回往下跑,跟杠杆原理一样,所以选择了安装在一半的位置,防止力量不够,打不开舵,防火板我没怎么考虑,当时确实忽略了,这个提醒的不错,之后我再想想办法,发动机右拉下拉都有的,角度小,没照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顶了,期待楼主跟我们分享首飞视频,无论炸鸡与否,都值得一看,祝楼主成功

一定的,航模就是要勇于DIY,并与大家一起分享成功或失败的快乐,重在参与,动手,炸机也是一种快乐,还有不过试飞还要等一段时间哦,明天蒙皮应该到了,装好七七八八估计还得好几天,今天真的是忍不住发了贴,本想一次性做完后发的,这下要各位久等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