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轴的绘图仪如何改造成可以切KT板的数控切割机,主要是机械方面的改造。

楼主(2012-11-20):
如题,手头有一个款2轴的绘图仪的架子,2个轴分别是步进电机驱动,同步带的,如果装刀具选择的话,得有上下运动,而绘图仪就2个轴,有别的办法吗?

;类似图上的结构的。

网友:
这个笔尖不用控制起落么

楼主:
应该是要控制起落的

网友:
不错,可以改装成激光雕刻机

网友:
改成激光切割机.

网友:
不错不错,我一直就想收个这样的绘图仪,你这样的不是也有控制笔上下的吗,直接换成刀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能改成xy滑台吧

楼主:
我的机架就2个轴,不带上下运动的机构,这个本身就是个XY滑台,看来只能加第三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