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中立点到底要不要有夹角?

楼主(2012-11-20):
一般认为尾桨中立点要调成10度夹角,以克服大桨反扭矩。
但又有说法亚拓的设计不需要,尾桨滑套处在正中,0度夹角就行了。
这个设置会影响飞起来的锁尾效果吗?

网友:
陀螺仪在锁尾模式下,中立位置尾桨的角度无所谓了的=.=怎么都能锁好的说~~

网友:
原理来讲是要的,只是亚托多设一个补常,你不调这个夹角就要设多一些补常值就是了

网友:
没有yt,没法试验.

网友A:
举例:挑担子,前轻后重,用手在前面压着也能挑,扁担前移一些就不用手压,哪个挑的舒服些?

网友:
中立点有夹角的飘过

网友:
貌似锁尾的陀螺仪中立点应该是0度,两边最大行程时螺距不大于10度。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这么调的,挺好飞

网友:
所有飞机都有的飘过

网友:
有夹角比没夹角好,飞了就知道

网友:
有。尾线性好。与舵机摆臂的三角函数有关。尾的左右行程手感上一致性也好。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应该是要有夹角更好,在为左右旋转的速度要一致,而一边是有反扭力的,一边没有,假如设成中立,那左右旋转的速度就不一样,但像3GX里是有地方设置的,叫“反扭力补偿”,可解决此问题。

网友:
没反扭力补偿的设一定的夹角,有反扭力补偿的设0度。

网友:
有没有夹角都试过,感觉没多大区别

网友:
我一直按照魔友的技术贴调机,是有夹角的     无夹角没试过

网友:
不需要
~~~~~~~~~~~~~~~~~~~您文章中的中文字数太少了(操)

网友:
有夹角使得左右自旋手感一致
0度使左右行程均匀度一致
各有优势,总的来说有夹角好点,特别是非锁尾模式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举例:挑担子,前轻后重,用手在前面压着也能挑,扁担前移一些就不用手压,哪个挑的舒服些?

这个比喻很恰当!
现在的陀螺仪的性能都很好了,没有夹角也能锁的杠杠滴,有没有夹角基本飞不出感觉。

网友:
亚拓的机子(包括山寨的),尾巴的滑块在尾轴中间时,尾桨螺距就是0度的,那你就看着办吧。。。

网友:
零度飞着很正常

网友:
  有夹角 的路过。

网友:
都可以飞的,陀螺仪都会把尾巴锁的刚刚的。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在陀螺仪非锁尾状态下,调到让直升机尾巴不漂,再让陀螺仪锁尾。这样的话,我想尾舵机负担就会轻松,会用的更久一点。而且飞机锁尾状态更好。个人观点。这么久了我的尾舵机基本没怎么坏。

网友:
完全不需要,理由不解释

网友(2013-01-06):
有10度 夹角

网友:
你也知道有2种说法,第1种:有比没有会好一点;第2种:有没有都一样!。。。想想,为什么不会出现第3种说法:0度夹角比有夹角要好。
这逻辑很明显吧?!。。。

网友:
亚拓官方 0度 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
鎖尾模式。0度
非鎖尾模式。需要一定夾角。

网友:
雷虎E325 PRO,E550中點有夾角

网友:
有副翼要的吧

网友:
有家教的合理一些,没有家教的由于尾舵调节范围足够大,也是刚刚的。

不过,如果没有补偿,左右转向的手感应该有些许差异的。

网友:
我的是没夹角的,

网友B(2013-09-19):
大家说可要可不要,我怎末办,扔个硬币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家说可要可不要,我怎末办,扔个硬币试试。

有夹角会减轻舵机的负担,就这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夹角会减轻舵机的负担,就这么简单。

我试试谢谢回复

网友:
不管中立点在哪,飞机悬停状态尾舵肯定有点角度的,而且不管你怎么设置中立点,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悬停尾桨螺距也是完全固定的,不会因为你改变中立点而改变。如果舵机中立点正好在这,那舵盘推拉的非线性一致,所以左右手感一致。但中立点不在这,仅仅只是左右打舵时舵盘旋转变成舵杆直线运动这点非线性而已,不会有更多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