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个问题,甲醇车冬天启动困难么?

楼主(2012-11-20):
东北冷啊,直升机玩不了了,最冷的时候零下30多,听说天冷不能启动,如果是甲醇车,能启动么? - -

网友A:
凉车基本上就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凉车基本上就启动不了

那如果想在零下30都左右启动,可以用什么办法?可以搞个铝箱,然后加个热水袋那样么?是只是启动难,还是即使发动起来也一样玩不了?

网友B:
零下30度还是不要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零下30度还是不要玩了

也就是说只能无刷么-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只能无刷么- -

低温下电池放电也要大打折扣

网友:
玩电的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温下电池放电也要大打折扣

...那我能玩什么!憋死我了啊!

网友C:
预热就能玩,空调吹,打火机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预热就能玩,空调吹,打火机烧

都是铁杆魔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预热就能玩,空调吹,打火机烧

室外...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室外...怎么办!

汽车暖气吹,打火机烧杠头,热了就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暖气吹,打火机烧杠头,热了就能启动

那你是玩车的么?北方冬天玩不了航模了,寻思转行玩车,夏天在玩航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暖气吹,打火机烧杠头,热了就能启动

我玩过最简单的,弄点卫生纸,在油箱里擦擦,塞到火头里点燃。烧一下,把点火器插上去,一拉。响了。屡试不爽。呵呵

网友:
我冬天玩油直就是直接在肚子底下用打火机烧缸头,确实比较容易拉着,点火电池也要充满,冬天放电确实不怎么地

网友:
还是不要玩了,塑料金属都脆了

网友(2012-12-20):
用热风机吹发动机,一拉就着。

网友:
我用大约两毫米直径的铜管沿着散热杠头绕了几圈,油从铜管中间通过,这样不怕雾化不好了!跑起来老有劲了~起车前用打火机稍微考一下铜管,再去拉引擎只要铜管有20度进去的油就能有10度 绝对能起车!~还有就是千万别忘了冬天的油比例高一点,低了很容易成棉絮状的!~

网友:
还是忍忍吧

网友D(2013-04-07):
准备妥当先热车,发动机烫了立马下楼,或者弄一酒精喷灯。我烧自配油,更不好着车。沈阳的,东北的哥们伤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