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样的1.35改造需要什么设备?号手的1。35遥控M1能拆电子设备改装吗?

楼主(2012-11-20):
是不是自己不懂电路控制,就没办法改1.35的坦克啊,田宫的实在太贵

网友:
电调,n20减速电机,舵机直升机大齿盘等等……

网友:
牙用钢丝,吉它弦,碳纤维棒,改造棒做扭杆。改造板DIY波箱。

网友A:
请问N20减速带电机怎么装上坦克呢  ?  楼主能给图片看看你坦克的内部吗 ,我正在改扭杆悬挂,这动力就没想好怎么改。。。。汗

网友:
电调加遥控 要多少钱   求给关键字

网友:
WH.SDT-2型 5A微型双路双向电调(带独有的坦克混控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N20减速带电机怎么装上坦克呢  ?  楼主能给图片看看你坦克的内部吗 ,我正在改扭杆悬挂,这动力就没想 ...

大概像这样组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N20减速带电机怎么装上坦克呢  ?  楼主能给图片看看你坦克的内部吗 ,我正在改扭杆悬挂,这动力就没想 ...

用碳棒来改效果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N20减速带电机怎么装上坦克呢  ?  楼主能给图片看看你坦克的内部吗 ,我正在改扭杆悬挂,这动力就没想 ...

这个是用钢丝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钢丝改的

谢谢将军这么给力的回复啊! 履带是活动的?我原厂送的橡胶的不行。   你给我的齿轮组图片上有卖一套的吗?  自己找的话太费事。  那个扭杆悬挂路轮那边的碳棒怎么固定会牢固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将军这么给力的回复啊! 履带是活动的?我原厂送的橡胶的不行。   你给我的齿轮组图片上有卖一套的吗 ...

履带我是用金属的,好像野驴的也有吧没用过塑料的。齿箱很好DIY的目前有N20减速马达直驱,用伞齿来转换动力,用DIY的齿轮来组动力及田宫的工作乐70097。

网友:
n20减速马达能直接接上驱动齿吗?用伞齿我没有啊!田宫的工作乐70097是什么?搜了TB是工作台啊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你说的伞齿等和那些改造要的东西TB上有吗。。。。我去看看   改坦克也不省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