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的X7布线

楼主(2012-11-20):
个人比较喜欢走暗线,灰机表面尽量的干净,当然只是尽量。  不多说直接上图分享,如有觉得不妥之处,敬请指出

配置:
电机:蝎子4035
电调:蝎子130A
十字盘舵机: MKS 665 HV
尾舵机: MKS 669 HV
陀螺:SK540
接收机: Futaba 6203sb

外观看上去是这样的

斜盘舵机采用说明书建议的走线方式

近景看是这样的

副翼、升降舵机把线盘绕一下,走到侧板内侧,然后插到陀螺上;电调发出的bec线,也甩到机身的后侧,插到陀螺仪上。注:我用s-bus方式接线。

从机身上面看的走线样子

舵机,bec, s-bus的线都要接到陀螺上;油门线直接插到接收机上。陀螺就是放在x7的陀螺面板上,没有任何改动。

接收机放到机身内部, 侧板外面挂的是一个电容电路,为了防止bec死掉,或者电池供电有问题的时候,电容存储的电能够继续给飞机的控制系统供电几秒钟,看运气,运气好的话也许能利用这生死时速的几秒钟把飞机降下来。

布线很有学问,就分享这些我自己的经验,如果你有好的建议,也欢迎提出。

网友:
建议你的接收机天线别直接贴在尾撑杆哪儿,最好套个超小的油管后在贴安全,或者套在吸管里形成90度比较好

网友:
好机啊都是米物啊

网友:
米机玩不起

网友A:
LZ喜欢走暗线。。什么都从后面走。。。
你懂滴~~

网友:
老钱威武,俺昨天布线好辛苦啊

网友:
很简洁!顶老钱

网友B:
老钱,540和720的设置是不是一样的呢?我的X7也快到了,配720,据说软件只有英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钱,540和720的设置是不是一样的呢?我的X7也快到了,配720,据说软件只有英文呀

基本参数一样,720功能更多一些。是,软件界面全英文

网友C:
大机器,完全应该用蝎子的后备电源或者物理双冗余供电,靠电容那点量,0.5秒都撑不到(除非是车用超级电容模组,死沉的)。电容也就能在FPV设备上过滤点杂波。

网友D:
右边的线这么走不会碰到升降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边的线这么走不会碰到升降舵机吗

不会,用扎带严格固定好,绝对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机器,完全应该用蝎子的后备电源或者物理双冗余供电,靠电容那点量,0.5秒都撑不到(除非是车用超级电容模 ...

测试了一下,断电后,电容可以供电5秒左右;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会,用扎带严格固定好,绝对碰不到

俺在舵机线上套了保护套,看了看,如果走那里的话会碰到舵机的摇臂,只好放弃

网友:
老钱 有钱淫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喜欢走暗线。。什么都从后面走。。。
你懂滴~~

喜欢后门 HOHO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在舵机线上套了保护套,看了看,如果走那里的话会碰到舵机的摇臂,只好放弃

我没有放套管,空间正好。放套管就粗了,没法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