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w v120d02s 大桨上太紧喽。。电机转不动?

楼主(2012-11-21):
今天难得勤快一把。。把大桨上紧了点。。。去停车场飞了一块电。。没事。。到第二块电。。电机转的有点费劲看着。。第三块电就转不动了。。回家把大桨拧松了点。。就好了。。

网友: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大桨上的太紧了,电机就会启动困难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这种现象不能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吧。。电机齿与大齿盘太近或者是什么别的原因?

网友:
还要注意电机铜齿轮和大轮之间不能太近也不能间隙过大

网友A:
大桨上得太紧居然让电机不好启动了?小佳你还真会遇到问题啊

网友B:
太紧了...有各种不爽....

网友C:
这也行?脚迈不出步,是因为头痛?

网友:
没遇到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上得太紧居然让电机不好启动了?小佳你还真会遇到问题啊

我看02S小机起动的瞬间是这样的。。你推油门,电机转。。主轴转。。最后大桨能带着主轴动一下。。就好像要有一个外力帮着转一把主轴。。这样才能顺利的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行?脚迈不出步,是因为头痛?

但是我真的把大桨整松了。。就起动的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紧了...有各种不爽....

其实也不是特别紧。。就是大桨不那么地了挡狼的了。。。就不行。。

网友D:
还是电机动力稍差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02S小机起动的瞬间是这样的。。你推油门,电机转。。主轴转。。最后大桨能带着主轴动一下。。就好像 ...

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大桨是被主轴带动转起来的,所以你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可能还没有被发现。电机转不动的时候会不会滴滴作响?如果会,检查下电机的动力线路上各个接头和焊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是特别紧。。就是大桨不那么地了挡狼的了。。。就不行。。

应该是你的电机阻力太大,检查一下主轴转动是否灵活。主桨松一些,电机启动瞬间,不用带动主桨,应该可以省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电机动力稍差点

回家放大镜再看看电机齿和大齿盘间的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大桨是被主轴带动转起来的,所以你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可能还没有被发现。电机转不动 ...

转不动的情况是这样的。。电机在那费劲的带着主旋翼头在那转动不到90度吧。。一卡一卡的。。完喽电机心里想着推费劲。。就不动了。。电机啥也不说。。然后就这样呆着。。然后我就把油门放到最低点,过那么10秒钟。。你再加油。。还是这样。。当然如果运气好可能会转起来。。。
电机飞得太热了?要不然为什么第一块电就没事?也不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的电机阻力太大,检查一下主轴转动是否灵活。主桨松一些,电机启动瞬间,不用带动主桨,应该可以 ...

在发生此问题之前我就紧了紧大桨。。别的什么都没动。。今天晚上我再小研究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