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研究xg7。。不会设置熄火。。。

楼主(2012-11-21):
我认为的熄火就跟断了马达的电一样。。螺距和熄火之前一样不会变化。。
油门锁定跟熄火差不多。。但是螺距就变了。。
我想用在电直上。。不能这个熄火要占用一个通道吧。。

网友A:
你那控应该专门有默认的熄火开关,在电直上,熄火和油门锁定设置一个就可以了,设置油门为零,就是让电机断电,从而切断鸡鸡动力的。另外,象那3个飞行模式一样,熄火模式也有自己独立的螺距曲线,和特技模式一样是一条直线,只是最大和最小螺距可以设得比特技模式的正负100%小一些。但实际飞行中熄火模式下的螺距曲线对450及以下鸡鸡意义不大,因为这些个级别的鸡鸡很难实现熄火降落,也就是靠熄火开关来切断动力,减小炸机损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