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进一下台虎钳

楼主(2012-11-21):
亲戚家找了一台一百多斤重的台虎钳,突想改为电动的,需要用到哪种电动机?最好能配无级变速的开关,谁有这方面的资料,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奇特,觉得手摇费力吗?

网友:
我估计得用减速电机

网友:
改数控吧

网友A:
有必要吗??????

网友:
还是别折腾了 劳民伤财

网友B:
把丝杆换成光杆,然后加个液压千斤顶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丝杆换成光杆,然后加个液压千斤顶也可以啊

同意这种做法!如果力气不需要太大可以气动,干净环保!
电动的做起来麻烦,还有个超载的问题!
液/气传动有个自动过载保护!

网友:
加个电机,再加个棘轮调节扭矩的结构,就行了。转到位,就棘轮打滑。反向棘轮锁住,可以大力卸开。

网友:
8楼的说法是一个不错的参考方案。你值得一试。

网友:
改电动不好,液压或气压的好

网友:
用什么系统???.............

网友:
不安全!操作也不方便,能不用电的最好别用!

楼主:
感谢各位提供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吗??????

我觉得很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丝杆换成光杆,然后加个液压千斤顶也可以啊

哪种的液压千斤顶?

网友C:
最简单的是用电动轮胎扳手做动力,有个冲击机构,否则夹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是用电动轮胎扳手做动力,有个冲击机构,否则夹不紧

可行,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行,试试
就怕丝杆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