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版本的f450的尼龙机架该怎么选

楼主(2012-11-21):
最近想换个机架,淘 宝上各种450的架子有什么区别,价格差蛮多的,还有什么镀金pcb的,区别大么

网友A:
就DJI的吧。机架强度应该是尼龙机架里面最高的,机臂扭转比其他的要小。

网友B:
就买最便宜的吧,不炸都 一样,炸下来也都还是一样。你需要镀金PCB滴吗?
75块的飞了半年滴漂过。

网友C:
我觉得无意义,就用50元的机架飞

楼主:
好,那就搞2个最便宜的,飞一个备一个

网友D:
这种450的尼龙机架你要买就买大疆的,刚性好点,山寨的太软,刚性差,你飞的时候震动很大,手感差劲死了,还不如铝管的架子,要不你就上碳纤的架子,就是价格贵点,碳纤刚性好,但没有铝管耐炸

楼主:
已经买了2个山寨的,是比较软,一般来说软的比较耐炸,木头的架子其实很好,不炸的话

网友D:
要买就买大疆原厂的,山寨的这种尼龙机架太软,制作不精确,飞着震动超大,不稳,我是再也不买了,劝你还是用铝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