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可以么?

楼主(2012-11-21):
4个180电机并联。一个50安电调,一个4600毫安镍氢电池,还有个800毫安镍氢电池,1:350企业号,四个1.8cm浆,
电池用哪个合适呢,如果不合适换多少毫安的,锂的,还是镍氢的?跪谢各位。

网友:
个人的习惯是用锂电,不过以350企业号的排水量,电池的选择应该是很宽裕的,也没有太大必要用锂电减轻重量,可能铅酸蓄电池也没问题。我用在大船上的格氏2S锂电,4000mAh,重量330多克,350战列舰级别的基本都能载得动,续航力极好,玩上两三次都不一定要充一次电,当然这个得看个人玩法的不同。

楼主:
您的,2s锂电多少倍率呢,我的镍氢是持续放电30a,电机是不是抗不住呢。?4个180电机并联到一个50安电调上,总之,我这个配置会不会有哪个不适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2s锂电多少倍率呢,我的镍氢是持续放电30a,电机是不是抗不住呢。?4个180电机并联到一个50安电调上, ...

我的2S锂电是25C的。4个180电动机并联的配置其实我没有用过,但是双180SH的350战列舰我用的是20A电调,如果这块50A电调没有虚标的话应该是没大问题的吧。另外我觉得电机工作是否耐久主要看所加的电压,电压大,电流自然大,发热就凶。电流应该是取决于负载,即取决于电动机的,跟电池性能没有关系,顶多是电池放电不够力的话,电动机跑不起来罢了,而电池C数大的话并不会加剧电动机的负担。

网友:
50a 电调 你可以用4个350电机了 180电机电流超小的   电池的放电能力指的是他提供电流的能力,在不损坏的情况下能提供多大的电流这和负载的需求有关,负载用多少它提供多少

网友A:
50A的电调怎么样用都足够了根据实际经验,如果能用两个30安的电调这样玩起来更有意思。。。。。倒车转弯都可以差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A的电调怎么样用都足够了根据实际经验,如果能用两个30安的电调这样玩起来更有意思。。。。。倒车转弯都可 ...

那不是要混控?

网友:
不需要用混控,这个类型的船通常会用到四通道左右两个油门,30A电调一边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