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大疆客服请进,我买的NAZA-m-gps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云台无法使用.

楼主(2012-11-21):
      我买的NAZA-M-GPS,之前一直没有用云台,飞了1个月,没什么问题,都很好。这周买了一个云台,是ATG-T2的双轴云台,舵机分别是辉盛的SG90(9克)和SG5010,云台装好了,按照NAZA说明书,与NAZA连好了(F1、F2和X1),同时通过软件把云台开关打开,设置了舵机行程、感度等,但是云台无法使用,现象是:在加电状态下,云台不会动作。无论是手动调整机架的姿态,还是通过遥控器,用旋钮通过X1进行手动调节,或者在软件上调整云台舵机行程的中值,云台的两个舵机都不动,云台无动作。可以判断是,舵机是有电的,因为在加电状态能听见舵机发出的电流声。舵机也是好的,我用另外的一个没有安装的快门舵机替换,也是相同的情况。舵机没有任何动作。

楼主:
补充一下:昨天晚上,还使用了NAZA调参软件,进行了固件升级,原来的固件是2.02,重新升级了2次。故障依旧。NAZA的F1和F2无输出。

网友:
黙认的感度是2,加大感度20 20,再试试

楼主:
谢谢,俯仰和横滚的感度我调到最高100了,云台也没有动作,我怀疑NAZA没有输出到云台。

网友:
调参软件没有设错,舵机线没接反的话那就应该是飞控本身问题了
NAZA那个舵机输出端口上面是地,下面是信号。

楼主:
应该没法接反,那个线,如果是反着的,根本插不进飞控。

楼主:
在大疆技术群里问了一下,最后也说这种情况需要返厂,今天下午把飞控寄回原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