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杂音一解决,但是偶尔失速仍照旧!电调已经单独重校行程

楼主(2012-11-21):
      周五出去飞的时候切到自动返航,回来之后突然吊高度,油门已经到最大了,勉强小炸。回来修好后再试了一下,发现动力严重不足,满油门似乎只有50%,换了两块电池,结果刚开始满70%油门一飞冲天,谁知道过几秒钟就满油门落下来了,再次全油门起飞勉强达到离地程度,而且还是一跳一跳的。
      固件已经全部刷新,全油门、单油门也矫正了n次,云台都下了,电源线都换新了,还是一样的。一开始还行,飞几秒钟就出现动力不足问题。高度锁定关闭也不起作用,但是一个一个测试电机的时候动力还是很足的。
配置 兔子全套 、4008电机 、好盈天行者40a电调、futaba ff9

哦,对了一个电机有时候会出现呲呲的声音,不知道是怎么了,拆开看里面也没有什么问题(在视频的后半分钟),在炸鸡之前也有呲呲声,但很少出现。

网友:
诡异事件要单独测试,比如说独立接收机测试电机,测试飞控,测试桨。啥啥啥的,我只是纯猜测测量检测方法。具体的没试过。我只知道单独用接收机测试电机。

网友:
换个接收试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摩擦声,如果电机之前炸过的,建议做下动平衡~可能有点歪了
滋滋声还有可能是电流过大~检查下线阻是否达到标准

网友:
诡异事件要单独测试

网友:
听着像是动力不足。。。

也有可能电机里面烧了

目测换一组电机试试看

网友B:
难道兔子就这么个吓人嘛???我也是兔子,看你这样我都不敢用那些坑爹的功能啊

网友:
你确定不是电池问题?电调设置项里面设的什么电池?启动方式?进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兔子就这么个吓人嘛???我也是兔子,看你这样我都不敢用那些坑爹的功能啊

四轴出现诡异事件我都习惯了。

那么多电机要保证完全一致协调,飞控那么多电路、电子芯片、电子元件要保证运转正常,还要保证程序运算正常。你想想,出厂的电子元件都有个不良率……所以,对于诡异事件,要淡定。全靠人品了!

网友:
好像是超声波定高

网友:
把电检插上电池,设定3.8报警, 看看电池再说吧,垃圾电池或者已经不行的电池,就会这样.

楼主:
四块电池一一试过,每个电机也单独换控测试没事,GPS定高跟手动模式都切换过,最主要是在工作状态时出现的问题,不会真的是兔子中邪了吧

网友:
重新校准一下油门行程 一块校准 3根Y线

网友:
听声音感觉像是手电钻,估计电机轴承坏了!

网友:
每次上天挂几块电池?我觉得像是电池供电不足。

如果电池的放电能力是50A,当实际消耗电流大于50A的设计电流,电池会出现压降,也就是电池电压会快速回落,同时电流更大~~~~~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你试试两块或者3、4块电池并联上天,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电机轴的机米锁止螺丝没拧紧,轴和外壳空转?

楼主:
好吧,楼上说的基本都试过了,明儿了把电调重新设置下,在试!

网友C:
电池呢
有没有想到是他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摩擦声,如果电机之前炸过的,建议做下动平衡~可能有点歪了
滋滋声还有可能是电流过大~检查下线阻 ...

电机怎么做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呢
有没有想到是他的问题?

所有电池都一样,不可能这些电池同一时间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怎么做平衡?

同问,电机动平衡怎么做?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池电压过低的问题,因为电机的摩擦力不可能一样大们都会有误差,所以当电压低的时候某摩擦力大的电机转速先回慢下来,你听到的声音是电机慢时类似于设置电调是听到的声音的原理,所以你打开电机也不会发现问题的。注意低压报警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怎么做平衡?

返厂测~没仪器

网友E:
找到原因了吗?

楼主:
RE: ==================这次问题大了!高手来看看啊

引用 网友E:
找到原因了吗?

没有,电机声音问题解决了,但是失速问题还有!偶尔飞一会就往下掉,重新推油起飞后还往下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机声音问题解决了,但是失速问题还有!偶尔飞一会就往下掉,重新推油起飞后还往下掉!

检查摇控器没有?别是摇控器有问题。

楼主:
初步确定应该是电调的事,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换个四合一电调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