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啊 请高人帮我看看这个电机怎么接线的

楼主(2012-11-21):
今天得手一个交流电机,是从报废的打卡机上拆下的,作工和外型都很精致,功率估计二百W左右,转速3000
电机型号:FASCO U62B1 标称115-230V 但电机上有八根接线,有两根已经接上电容,其余的六根不知道怎么接,黑 红 蓝 橙 黄 白 棕 紫 其中棕和紫已接有电容4U
黑黄接上110V需要手动才能转动,转动后感觉很快,手都拽不住电机轴,认为没有接对电机线,特向万能的神坛各位高人请教电机接线方法,

网友:
把接线图照个特写

网友A:
接线四上有两种接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四上有两种接清

前面的字母可能是色标志,但对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搞清楚接法

网友B:
貌似电机上有接线图
白、黑 两线接220V(230V)
蓝、黄 两线 扭在一起
橙、紫 两线 扭在一起
红、棕 接电容

115V
黑、蓝 短接后 与 白 接 115V
黄、橙、紫 短接
红、棕 接电容

网友:
地板接法对的就按地板接法,用万用表看看电容两条线与黄橙祡的那条线是同端的,想反转就要从这里入手,看接线图关系能判断出大概的接线关系,一百一十伏时是内部的并联绕组关系,二百二十伏时是串联绕组关系,电容接的是副绕组,独立出来的一个绕组

网友:
接二二零伏转速三千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电机上有接线图
白、黑 两线接220V(230V)
蓝、黄 两线 扭在一起

按照大侠的这么明白的接法一次性试机成功,分别用110V和220V的接法试转成功,只是电机上紫色的线已经接到电容,而红线又是和电容是通的,所以把红线和紫色线互换接上了,电机转起来刷刷的,噪声非常小且平稳,只有风声,唯一美中不足就是怎么调整能让电机反转,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大侠的这么明白的接法一次性试机成功,分别用110V和220V的接法试转成功,只是电机上紫色的线已经接到 ...

把电容两条线与上面接通的线头断开,把接电容另一条接上去就能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大侠的这么明白的接法一次性试机成功,分别用110V和220V的接法试转成功,只是电机上紫色的线已经接到 ...

再买一个倒向开关接上就可以正反转了

网友:
神坛威武,高人常在!

网友:
地板和十楼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