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手的MD35的电调 向大家请教一下

楼主(2012-11-21):
差不多跑了一星期才到手的新电调       快递太不给力了      还有就是包装太简陋了   直接一个环保袋包起来递来的   外观还好   接线有点问题不懂怕出问题   向大家请教 shang图中两个针脚碰到了不知道是快递过程碰到了还是原来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接线   请大家指教一下哈 另外接受还要接电源吗

网友:
这么多管子列队,这个多少A 的啊?

网友A:
老兄。。最好是用2.4G遥控,坦克电机多。火花干扰厉害,低频遥控很容易受干扰。
接线差不多是对的,你可以看说明书。。里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针脚应该是直的!接收当然需要电源!

网友B:
原来是有刷的

网友C:
如果电源电压不高,接收机不用另接电源,直接电调上接线接入。针脚应该直的,估计是快递碰弯的。接线这些你直接下个说明书吧。恒龙坦克原有接线都得拆了自己接(接头不一样)。这是昨天晚上问的MD35。我也买了一个,暂时只搞了下体,今天晚上回去把车面线改了,让上身也动起来。

网友:
原来是坦克用电调

网友:
2路主电调是70A的,放心操。
啥时候能弄个声组和电调一体化的,体积能控制在70*50*20以内的,主电调输出30a就够了。改1:24的就一级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源电压不高,接收机不用另接电源,直接电调上接线接入。针脚应该直的,估计是快递碰弯的。接线这些你 ...

是啊    正在想办法省点事呢~~~~~~~~   不知道还有没有好方法可以不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最好是用2.4G遥控,坦克电机多。火花干扰厉害,低频遥控很容易受干扰。
接线差不多是对的,你可以 ...

老婆本都快没了    省点吧    以后在想2.4的   开始后悔为嘛开始的时候不搞个2.4的    关系也不会好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有刷的

坦克有刷的就好   不要求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    正在想办法省点事呢~~~~~~~~   不知道还有没有好方法可以不拆的

基本不可能,恒龙自带线太乱了,理起困难,直接重新换线,你现在接收机不是已经接上电调电源了吗。我昨天晚上弄了一晚上,现在车灯,炮塔转动,炮管上下已经解决。伸缩炮没动作,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晚上继续搞。准备再买个电滑环改360。

网友:
HL上MD35电调要改线路比较多。但是还好了。研究两下基本都出来了。总体MD35电调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不可能,恒龙自带线太乱了,理起困难,直接重新换线,你现在接收机不是已经接上电调电源了吗。我昨天 ...

期待哈~~~~    加班到刚刚    累啊

楼主:
郁闷啊    接受不知道是不是出了问题   接上电源   打开遥控都没有反应    本来是应该有灯亮的吧??    怎样判断呢??    接线按照说明书上的不会错吧~~~~~~~~~~~~~~  高手解答下啊 ~~~~~~~~~~~~~~~~~~
在此感谢啦~~~~~~~~~~~

网友:
关控,接收机红灯亮,失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