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解决不掉!敬请兄弟们帮忙!

楼主(2012-11-21):
机型:KDS700
问题:金鱼尾
出现状态:悬停的时候不出现,但是只要一动方向舵就会抖几下,然后又稳定了!
              想了好多办法也解决不掉了!
从新调试的地方:尾桨 尾桨夹 皮带的涨紧轮 大齿间隙 主轴间隙等等,都没能解决。
希望有能力的兄弟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陀螺仪的感度太高了,

网友A:
飞机关掉电源用手掰尾翼,看看尾推顺不顺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的感度太高了,

感度已经很低了!可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关掉电源用手掰尾翼,看看尾推顺不顺滑

挺好的!还很顺滑!

网友B:
不可忽视干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忽视干扰问题。

请兄弟详细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