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5起飞重量以及降落的问题!谢谢哦!

楼主(2012-11-21):
入手天行者X5飞翼,但是搞不清楚其最大安全起飞重量是多少?  另外,搜索了很久,感觉没有适合X5的起落架,请教各位:如何降落才能保护桨(降落伞、摔草地这样的方式不适合我呵呵!)!在此感谢!

网友:
900-1000g左右好点,螺旋桨可以的话用折叠桨,一般的话不需要很在意的保护,不会轻易的损害的

网友A:
X5我用的电池是两块2200并联,重心刚刚好,不带FPV设备的话重量830G,我们一伙的,带了所有的设备,1200多G,依然飞的很好,降落就是直接降,还没打过桨,他的飞机加了起落架,但是地面起飞不行,只是为了降落减震,除非把起落架做的特别高,而且要加上前轮转向,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我用的电池是两块2200并联,重心刚刚好,不带FPV设备的话重量830G,我们一伙的,带了所有的设备,1200多G ...

请教:您用多大的桨?直接降落的姿态一个注意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您用多大的桨?直接降落的姿态一个注意什么?

朗宇2212  KV1400电机,8060高效桨,降落也没什么注意的,就是速度低,收油门降落,一般降落时候螺旋桨已经不转了,飞机平着就趴地上了,几十个起落了,还没打过桨,其实可以让头部先着地,那样更能保护桨

网友:
我飞的X0,就是最便宜的那款!直接降的,也没打过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我用的电池是两块2200并联,重心刚刚好,不带FPV设备的话重量830G,我们一伙的,带了所有的设备,1200多G ...

X5的速度怎么样啊?可以慢飞吗?是不是有点贼?

网友:
另外,搜索了很久,感觉没有适合X5的起落架,------起落架飞行中阻力太大,几乎没有人使用。

网友:
X5的速度怎么样啊?可以慢飞吗?是不是有点贼?------它是运输机,不是战斗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