翼龙 翼龙 看看重在什么地方了

楼主(2012-11-21):
刚做好的翼龙
称了下
用一块2200毫安电池做动力 重是180克  用一块1500电池配重 140克 机头轻
机翼长是103  重230克
机身长是86 重是420克
这样算来 起飞重量有1000克了
用称拉飞机后面 全油门测的拉力660克左右
图片到这个帖子里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0222

网友A:
哈哈  没问题的。固定翼的拉力和机身重量不是非要1比1的,翼龙这种机型用你的动力配置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没问题的。固定翼的拉力和机身重量不是非要1比1的,翼龙这种机型用你的动力配置没问题的。

同意,,,,,

网友:
没事的,我因为重心还加了石子做压重,你飞了就知道了,不过重心要选好,在主翼木杆处,祝你好飞,,,,,,,,,,,,,,,

网友:
这重量是稍重了一点,不过重了适合大风天,一样照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没问题的。固定翼的拉力和机身重量不是非要1比1的,翼龙这种机型用你的动力配置没问题的。

现在用的是7050桨  我看拉力表 7060的拉力比较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