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911换什么陀螺仪

楼主(2012-11-21):
911的锁尾出问题了,
电机
没事。
请教高手,911换什么
陀螺仪
,什么型号。
之前看到有高手换过,

网友A:
不能换吧

网友B:
能换的,详情可搜V911帖。小心不要把附近的零件热坏了。
飞机不平衡并不一定是陀螺仪的问题,建议你先排检:
(1) 检查控上微调是否偏了,先回中再试飞。
(2) 检查平衡杆、拉杆锁扣、十字盘有没有炸至松脱。
(3) 电力不足时也会不锁尾的,满电再试。
(4) 主板上陀螺仪补焊。
陈伯

网友C:
要不要这么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