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尾巴左右抖动有时还突然转向。

楼主(2012-11-21):
尾舵飞越9257 陀螺GP780 尾巴左右抖动 开始发现尾巴生涩,调整 上油很滑顺了。放了几天 在飞还是老毛病。尾巴很顺滑,就是飞机尾巴左右抖 很是不爽。我发现尾轴好像有点细。滑套有矿洞。要不就是
舵机
有毛病???高手指教下吧。什么转速 螺距 陀螺灵敏都调过了。不太管用

网友:
应该是震动

网友A:
感度太高了?降低一点看看呀

网友B:
哎 安慰下!!!!

网友:
皮带 感度 震动

网友C:
新手不适合折腾780,想办法减低震动,加一点延迟试试吧

网友D:
6楼说的极是

网友E:
尾旋翼的轴承检查一下,不要有一点卡,GP780很挑剔的,要求很滑顺的。

楼主:
780我用1年多了。以前放在sport上一直很好。陀螺估计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