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圆弧模式问题!第一次用PowerMILL,切了个齿轮,怎么有两个齿切坏了?

楼主(2012-11-21):
在AUTOCAD里画了个3D实体齿轮,导入到PowerMILL里生成刀路,怎么雕出来,两个齿坏了! 求各位指点指点!

生成的NC文件

上个半身照,机器要弄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A:
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试试看

弄了两个了,第一个也是这样,就是这照片里齿轮的反面,我在旁边看,有时候圆圈铣边的时候,就铣到齿轮了,看生成的刀路图,在PowerMILL里和Mach3里看起来好像不太一样!
NC文件也上传了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帮顶

网友B:
很明显,干涉了,刀路有问题

网友C:
后处理是绝对值圆弧, mach3也要设置为绝对值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干涉了,刀路有问题

刀路在PowerMILL里看,切坏的地方,没有圆弧刀路,但是到了MACH3里显示的刀路上,多了很多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处理是绝对值圆弧, mach3也要设置为绝对值圆弧

谢谢,原来是这个问题,我就说怎么多出这么多PowerMILL里没有的圆弧!

网友:
汗,我用熊族看了刀路,是有两个地方干涉了

网友:
我的雕刻机还没开始使用,啥都不懂,帮顶了。

网友:
生成刀轨的时候就错了

楼主:
已经确定是圆弧模式问题,MACH3修改圆弧模式成 绝对模式 后,一切都正常了!

雕玩后,看着被一堆细渣覆盖的齿轮,绝对不输于握着奖券即将开奖的那一刻!

一口气吹下!终于完美了~~~~

我的机器龟速,雕这个10mm深的齿轮花了40分钟!漫长的等待! 折腾了半年,终于有个像样的作品了!

网友D:
40分钟?优化一下应该可以做到10分钟完成的,结合材料,调整刀的转速,走刀速度。...

网友E:
哥们  你这机头有多重啊?  步进是86吗?

网友:
会不会是收到周围的干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分钟?优化一下应该可以做到10分钟完成的,结合材料,调整刀的转速,走刀速度。...

没法优化了!第一次,很多设计上的问题! 步进电机是迷你的57电机力气太小了,主要是XY轴相互垂直度当时结构上没考虑好,所以现在都超出想象中的调节范围!有些地方固定螺丝上不了,整体刚性低了! 现在弄弄电木慢点走还勉强可以! 准备推倒重来,把底板,立柱,龙门三块分开做,用螺丝固定,一个是方便调节,二个是加工方便! 之前的是整体焊接的方管,没大型设备,没法加工!焊接技术就更别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们  你这机头有多重啊?  步进是86吗?

三轴都是迷你版57电机,淘宝上20多块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法优化了!第一次,很多设计上的问题! 步进电机是迷你的57电机力气太小了,主要是XY轴相互垂直 ...

那就只能这样啦,第一台机试试手可以理解,再做一台的话相信你会找到很多经验,做得更完美了。

网友:
恭喜楼主半年有个像样的作品,我的就不说了。

网友F:
是标准齿吗?

网友G:
恭喜LZ的问题已经解决了。。。JJ还是不错的。。。俺的JJ还没有完成呢。。以后有不懂还要LZ多指点指点啊。。。一起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