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飞行器减震一尝试方法

楼主(2012-11-21):
多轴震动是个很头大的问题,不要说航拍了,连飞控稳定都受很大影响。其中主要的振动源就是桨,震动原因主要有
1.重量不平衡(用配平器精确配平)
2.两边桨叶桨型不一致(这个没法解决,所以还是买好桨吧)
3.桨中心座不平(修平,这个难度有点大)
(起落架是亮点啊,木人注意么)
配平器
这个是重点,夹心三明治,两个ABS垫圈,6mm的
桨座
一个垫圈
孔径适配器

ABS垫圈
桨帽
各种修正很难完全杜绝振动,于是借鉴大家玩航拍时云台减震,让桨叶悬浮起来,尽量减少和桨座的直接接触,经过如此改造后,震动明显降低,我的四轴刷完固件后没做任何调整,直接稳定悬停。

下面是降落避震的一个小设备,呵呵。有人认识没
4g重,回退形成1cm
带外壳,看出来了,装修用的液压阻尼头。
里面有液压油。不会立刻弹回来,我拆了一个,用在1kg左右的机子上还是不错的。不过我目前没用

我用的是下面的,25飞机碳纤维起落架两套,这个我喜欢,呵呵高脚架。
脚架低端套了一截硅胶油管。

脚架固定,凑活着看吧,我机子全重1kg了,1m高自由落体试验过了,脚架没断,呵呵,最主要也没翻跟头。很多人降落猛了会翻滚,损失都是翻滚造成的。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桨轴加垫圈有点意思……回头试试……

网友:
碳纤维桨?奢侈啊

网友:
用的是 家具的 门上的 阻尼器吧

网友:
方法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不错不错,多轴的震动的确很头疼

楼主:
刚才把240的小四轴也加了垫片,振动也小了很多

网友:
高手 推荐学习

网友:
漂亮!可能字数不够。

网友:
碳纤维浆是亮点啊

网友:
好多灯!亮爆了

网友:
探索新方法,女人不乐意,哇哈哈

网友:
ABS圈是在哪里找的啊,lz提示一下,

楼主:
电子市场,各种尺寸均有,两块钱可以买好几十个

网友:
明天去找一下去

网友A:
碳纤维浆!口水啊!!!

网友:
不错不错,又学了一招。

网友:
学习下,这个小东东在我们小地方估计有点难找

楼主:
为什么都只注意到碳桨呢?没人看到碳纤的起落架么,那个是亮点啊,固定翼的起落架改的啊,碳桨没技术含量。

网友:
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这个垫胶圈的点子真好

网友(2013-04-24):
如果桨座那里的垫圈换成橡胶的会不会更好点

网友B:
震动很多时候出现在大桨上,电机不平衡也会出现。以前我用4006电机+APC1238大桨,桨的平衡没问题,就是电机差点,基本上没有做动平衡的,从磁钢上看就知道,没有上鼻屎干平衡过,所以机器震动很大,本来震动没什么问题,不过我是要FPV的,问题就打了,一震动,狗2振,有果冻,震动太大图传又会出现雪花。现在好了,上了个800机架,电机臂本来就重一点,但是吸收震动,再来云台,我没有上什么无刷,用减震板硬挂狗2,一点震动都没有,没有果冻啊!但最关键的就是换了4822电机和1447大桨,390KV的,桨大了,转速就会低一点,震动自然比较小,而且恒力的4822平衡性很好,APC1447也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浆!口水啊!!!

碳纤维的大桨不是很感冒,因为山寨的很多,高素质的又很贵,衡量之下还是入手APC是在,不用为了桨的平衡性发愁。

网友:
桨轴加垫圈 这个可以有,我也的去找找看哪有合适的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震动很多时候出现在大桨上,电机不平衡也会出现。以前我用4006电机+APC1238大桨,桨的平衡没问题,就是 ...

小问一下!某宝上的F4006  75米一个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问一下!某宝上的F4006  75米一个的效果怎么样?

物美价廉!650以内的多轴,不玩FPV还是可以的,扭力比较大,1238带得动,要用690KV的,就是平衡性差点,震动有点大,震动大对视频来说是大敌。

网友:
给不给力~看~~~

网友D:
为嘛删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