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本地举办个航模趣味大赛,不知道应该弄什么规则(不考虑直机)

楼主(2012-11-21):
和省内第一大报纸联办,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规则,能比较有观赏性。不考虑直机。

主要是趣味性,所以不能太专业,再说也不好找专业的裁判。

请大家建议一下啊。

网友:
哪个省的?应该顶!

网友:
1、蜻蜓点水:要在地面20米的固定区域内,做“蜻蜓点水”动作,类似航母起降。
2、入洞房:地面设立一个高杆,顶部有圆圈,直径在3-4米,飞机飞行穿过。
3、,,,,
以上抛砖引玉,一点拙见,请勿见笑,,,,

网友:
低空绕标,3d机专用,高度3到4米,设立几个立杆,飞机低空飞行依照一定路线绕过杆子,动作无要求,此项新手玩家可以用简单的航线技术通过,高手也可以在期间做各种动作,新老玩家皆可参与

网友A:
搞空投啊,可以空投各种东西啊。。。

网友B:
还有一个,从直升机演变过来的,上单翼练习机适用,塞斯纳等。定点投放,飞机肚下一定距离装一小直角钩,地面放一物体上两米距离铁丝做一个圈,飞机低空通场,用钩钩起地面物体后向前飞行一段距离然后投放到制定的箱子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空投啊,可以空投各种东西啊。。。

空投需要改装飞机吧?

网友:
嗯,简单,加个舵机就可以了,我昨天改装了一个,可以空投自制小伞兵啊 然后看看落点谁比较准啊,或者搞个拉烟 撒花都可以。。。

网友:
钻纸门最简单。

网友:
还有空战……

网友:
石家庄,行唐的帮顶。到时候一定参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从直升机演变过来的,上单翼练习机适用,塞斯纳等。定点投放,飞机肚下一定距离装一小直角钩,地 ...

这个对技术要求很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对技术要求很高啊

高也不高…环做大一点难度就低了,只要能稳定的低空通场问题就不大

楼主:
钻纸门看来是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