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体电调还是4合一

楼主(2012-11-21):
分体电调要轻
,坏一个后只损失1\4,就不知道专用电调比普通电调有多大提升,现在电调都能工作在200hz

网友A:
我之前用的分开的,现在用的四合一,感觉四合一线性好不少!呵呵!不过现在冬天,不知道夏天散热如何了

楼主:
四合一重了60克啊

网友B:
四合一电调如果坏了,是4个一起坏还是坏单独的一路?

网友C:
四合一电调烧了一路难道还能继续用么=.=

网友D:
只用过4合一,发现4合1布线反而麻烦,而且不能利用螺旋桨散热;大电流部件安置在中心板附近不晓得是不是容易产生电磁干扰。
不过4合1可以支持4S电池,同为天行者的40A都只支持3S电池。

网友E:
4合1干扰问题不知掉咋样

网友F:
干扰问题不大 就是太容易坏了

网友G:
四合一20A的,支持4S?

网友H:
暂时用的4IN1电调,现在冬季,散热不成问题,感觉电磁干扰也不大,因为我的电调就装在飞控的正下方,还挺正常的。

网友I(2013-03-06):
今用四合一电调一块电飞了15分钟,感觉发热量挺大的,还不至于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