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氧樹脂/不飽和樹脂表面怎樣拋光?

楼主(2012-11-21):
正在進行中的F5D項目模具製作上碰到的問題, 成品由於速度比較高, 所以打算把表面做得像鏡面一樣光滑~

用2000號砂紙打磨之後可以怎樣拋光呢??

求有經驗的人回覆, 無經驗模友幫頂也感激.

另外, 玻璃纖維機機的副翼怎樣與機翼鏈接最好??

网友A:
沒有時間的話用粗蠟拋幾次、再用汽車蠟做最後的填縫跟拋光,有時間慢慢搞可以試試看用牙膏,可以拋光到鏡面。
副翼的連接方法很多,例如:木結構傳統佼鍊連接法、馬拉膠帶連接法、桿狀佼鍊連接法、纖維布連接法........都有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時間的話用粗蠟拋幾次、再用汽車蠟做最後的填縫跟拋光,有時間慢慢搞可以試試看用牙膏,可以拋光到鏡面 ...

關於拋光, 瞭解了~

能否詳細講講副翼連接方法? 或者哪裡可以找到一些圖片或者資料?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拋光, 瞭解了~

能否詳細講講副翼連接方法? 或者哪裡可以找到一些圖片或者資料? 謝謝~

我手上的圖紙去年整理家裡的時後全部被我丟了,建議你可以找一些關於F2B/F3D/F5D的飛機圖紙裡面敘述的比文字詳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的圖紙去年整理家裡的時後全部被我丟了,建議你可以找一些關於F2B/F3D/F5D的飛機圖紙裡面敘述的比文 ...

謝謝你的提醒, 已經找到一些資料, 可以繼續開工了, 呵呵~

這個就很不錯:

http://www.f5b.de/modell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