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和4S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11-21):
好像最新的天行者都可以支持3S和4S的电池  那么在同等容量下 用两种电池有区别吗??

网友A:
最大的区别电压呗

网友:
区别就是一个3S一个4S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区别电压呗

是电压有区别 但是过了同一个电调控制电机后 电机的反映有什么区别?

网友:
你得看你电机里边的数据有没有用4S电的,好比2212 的电机,厂家都没公布4S电的数据,你就别用,用了的话,很伤电池的

网友B:
S指的是电池的芯数  单芯电池电压是3.7V  3S 是三芯串联 所以电压是11.1V 4S的 楼主 知道了吧

网友:
电压和电池芯数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指的是电池的芯数  单芯电池电压是3.7V  3S 是三芯串联 所以电压是11.1V 4S的 楼主 知道了吧

我知道3S和4S的电压有区别,我意思是买了成套的天行者  上面写着支持3S和4S  那我
想知道 如果上4S的电池 那这架飞机最大的速度是不是会比3S大?? 电机会转的快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3S和4S的电压有区别,我意思是买了成套的天行者  上面写着支持3S和4S  那我
想知道 如果上4S的电池 ...

这个 要看你用什么电机了 电调支持  电机也要支持 才行

网友:
haohao很好的回答

网友C:
这跟电机kv值有关,多1个s,就多一份转速,比如kv1000,多1s,每分钟转速就多1000,不对请指正

网友:
楼上胡说转速等于kv乘电压多一s转速提高为3,7*kv值

网友:
在同一套动力设备下,3S电压低,转速低,可用大桨,用4S的话,电压变高了,转速也会高,要用小一号的桨。4s转速高,飞得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跟电机kv值有关,多1个s,就多一份转速,比如kv1000,多1s,每分钟转速就多1000,不对请指正

亲,电机转速是KV值乘以电压哟,比如3S电池你要用11.1V*1000KV,就等于空载最大转速(理论上的)。当然,这个电压取决于你电调输出的三相交流电的有效电压。这个有效电压还取决于你电调输出三相电的参数和你电机绕组的接线方法
别追问为什么,感兴趣建议你可以去书店看看电工学上关于交流电机的内容,这玩意儿说起来太复杂了……
不过简单说,KV值和电机级数有关系,极数越高,KV值越低,转矩越大,电抗值一般来说会小一些,效率会高一点点,对电调也就更考验一些
但是因为电机极数是按照一定规律变化的,所以KV值大概也就那么几个级别

网友D:
S代表的是电芯数,每个电芯是3.7V,用电芯数去乘3.7V就是电池的额定电压。
不过,锂电池充电一般是每组充电到4.2V,3S充满电电压是12.6V,4S充满电是16.8V,用平衡充电器可以设置充电参数,不过一般来说默认状态是这样的。
电机的最大空载转速是电压乘以电机KV值,楼主简单估算的话可以用电池电压乘以KV,所以4S肯定空转转速会高,但负载转速不一定就高,不顾一切上4S电池很可能导致某些电机因为过流烧毁。
每个电机设计的时候是根据一定的工作电压去设计的,电压过高或过低都比较容易导致电机烧毁,所以一般来说,用3S还是4S不取决于电调,而是取决于电机,而电机选择又取决于飞机。所以,动力设备(电调,电机和电池都算)一定是根据飞机的参数去选择的。当然,你电调支持的电池种类越多,以后你的设备通用性就会越强。楼主选择的时候要多关注下厂家给出的性能表,那个表是所有信息里参考价值最高的,虽然很多新手都看不懂……
楼主不知道怎么匹配时,可以把电机,电调和电池,飞机的数据型号发上来,大家可以帮你匹配的。这个学起来很容易,别人帮着你选择两次,基本上自己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代表的是电芯数,每个电芯是3.7V,用电芯数去乘3.7V就是电池的额定电压。
不过,锂电池充电一般是每组充电 ...

多谢指正,原来我一直都错了╯△╰不过也算抛砖引玉了,真是学到老活到老⊙▽⊙

网友:
多钱与少钱区别,它老母生多了1S出来,好似你比女的多了一条JJ

网友E(2016-01-06):
引用 网友D:
S代表的是电芯数,每个电芯是3.7V,用电芯数去乘3.7V就是电池的额定电压。
不过,锂电池充电一般是每组充 ...

挖个坟

我这里问的是电池选择问题,,估计跟楼主本来想问的是一个意思.
已知电机跟电调都是同时支持3s跟4s电池的.,比如乐天20A配大疆2312电机
问,使用3s或4s电池,
速度如何变化?
载重如何变化?
续航如何变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挖个坟

我这里想问的是电池选择问题,,估计跟楼主本来想问的是一个意思.

这个很复杂。
通常来说,电压增大,相同功率下电流小,损耗小,效率高。
但前提是电机支持。
PS:电压大最大推力大,效率高,但注意电池也更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复杂。
通常来说,电压增大,相同功率下电流小,损耗小,效率高。
但前提是电机支持。

效率高,是不是就是说续航会好些呀?
有没有人亲测过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效率高,是不是就是说续航会好些呀?
有没有人亲测过呀?

单纯讲效率没用,因为4S电池重,效率增加了,但飞机也变重了,结果往往是——续航仍然就那样。
不过也不绝对。这个要根据电机力效计算用3S合适还是4S合适。固定翼由于升力主要来源于机翼而非螺旋桨,比多轴和直机更难计算。

网友:
好吧,虽然没得到我想要的结果,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