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4轴

楼主(2012-11-21):
      有几个问题需要咨询:1.  套机 和 散件 相比有什么优缺点? 是不是贵一些?贵多少?    2.  4轴要用高倍率电池电池吗?如果是2212电机,那么电池的容量和放电倍数多少比较合适?    3.  需要航拍,用卡片机。 电机和桨,电调分别用多大?

网友A:
套件的话,你没法根据自己需求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因为都是配套的,一些东西都是专用的,还有就是贵了,散件的话,你自己diy,有成就感的,还能自己升级它,想换什么了,都很随意,还能让你学会很多,玩的就是个高兴嘛,要我说,直接买了成品,玩着就失去那种乐趣了

网友:
四轴不需要高倍率电池的,只要你不玩非常变态的暴力飞,2212的话,2200毫安,3S,20C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套件的话,你没法根据自己需求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因为都是配套的,一些东西都是专用的,还有就是贵了,散 ...

非常感谢。  能不能帮我搞一下动力配置。  要求:能搭在卡片机航拍。  那么,电机,桨,电调,电池怎么配?请不吝赐教。

网友:
要是航拍用卡片机的话,卡片机200g左右,至少得2212的电机,20A的电调,10寸桨,反正这个有点吃力了。2216电机最适合的,600的四轴,30A电调,外加200g之内的2轴云台,够你玩了

网友A:
动力的话,朗宇2216KV880,APC1047,航拍就别用山寨APC了,直接上正品吧,好赢飞腾系列30A电调,天行者的话就40A吧,20A有点小了,夏天飞的话,电调烫手,中特威也可以的,电池,2200毫安,3S,20C或者25C都行,30C以上没必要的,想续航时间长了,就3300毫安的,这就够了,再大的话,机子就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的话,朗宇2216KV880,APC1047,航拍就别用山寨APC了,直接上正品吧,好赢飞腾系列30A电调,天行者的话 ...

再问一下。  疑惑:  如果是2212电机。1040桨,正常飞行,一个电机电流恐怕都有10A,四个电机就是40A。 2200的电池受得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  疑惑:  如果是2212电机。1040桨,正常飞行,一个电机电流恐怕都有10A,四个电机就是40A。 2 ...

没有1040的桨的,一般都是1045,或者1047,你这算法错了,好比你用2212的电机,四轴带云台带单反的话,总质量1200g差不多了,你看看朗宇电机的厂家发布的参数,用1047的桨力效大约6g每瓦,所以1200g除以6就是200W,也就是起飞功率是200W,电池电压12V,200除以12V就大约17A电流,悬停总电流17A,你算算一个电机合多少,所以2212的电机20A电调足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一下。  疑惑:  如果是2212电机。1040桨,正常飞行,一个电机电流恐怕都有10A,四个电机就是40A。 2 ...

要知道,4个电机分摊后,功率并不是很大的,17A悬停的话,17除以2200毫安,就是8分之一小时,也就是7分多钟的悬停时间,所以说,我让你用大一点的电池嘛,毕竟你云台加卡片机得有300多g了

楼主:
如果满油门加速上升时呢?  如果是20A电调,是否会有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满油门加速上升时呢?  如果是20A电调,是否会有危险?

不会,2200的电池总共放电才40A,4个电调合起来都80A了,我机子轻,不到800g的,全油门没任何问题的,爬升速率至少每秒10米,很暴力的

网友:
套件好处就是不用上论坛扒帖子学习了,省心,坏处是可能奸商坑你没商量,我觉得还是自己配得好,如果要求低点,朗宇x2212 kv980,山寨apc 1045或者1047,电调好盈30a,电池3s 2200 20c 25c 30c,飞控玉兔 amp2.5 mwc naza wukong自己选,反正论坛上大家都是这样配置的,还有机架可以整个山寨的450,先练习好了在升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望你早日首飞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望你早日首飞成功

太感谢你了。

网友:
攒机加升级,到后来还不如直接收整机。

网友:
你还需要更多的潜水时间。

网友:
我和楼主的要求是一样的,卡片机航拍,楼主加我QQ101086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