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只是个想法)

楼主(2012-11-21):
突然发现,有种东西叫“充电宝”,可以给手机或者其它电子产品充电,输出是5V,而且电压比较稳定,有个优点,电池容量比较大,可惜是锂电池,到处找找应该能找到比较轻然后容量又比较大的,适合一些小一点的机机,也可以买两块,自己动手改改,使输出电压变大,就适合一些大一点的机机了,嘿嘿,只是突然想到的,具体实验还没有做

网友:
哥们!主要是放电C数!这种产品最大放电可能只有1C飞机是飞不起来的

网友:
我刚买了1个,那个东西是给手机充电的。。。。

和飞机的暴力电池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电压稳是因为里面有稳压电路。你接在飞机上,启动飞机(如果可能的话)电路板直接就短路保护了。。。。

网友:
呵呵  有人做了!搜搜!!!

网友:
放电电流顶多2A,不够大吧

网友:
先不说放电电流什么的
那玩意本来就是 锂电池+电路板(不管是啥功能 反正是电路板)   我们飞航模用的是 锂电池
何必要多此一举买个带电路板的 电池回来 还要掏电路板的钱 还要拖着电路板的重 还有壳子

楼主:
嘿嘿,只是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