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GPS的高度问题!!!!

楼主(2012-11-21):
改完GPS的高度,大家看这样的可行性?

楼主:
小手一抖,板凳带走!

网友:
有啥区别?会不会使震动放大?

网友:
太高了,之前有帖子试过了,用的这个20CM的安装座,直接定位不准了好像!呵呵

楼主:
最终改成了14cm现在不爱晃了,

网友:
容易挂到东西吧?

楼主:
之前用的是450电直上的,现在截掉了一点,现在是14cm

网友:
高点是好,避免干扰,可是要解决晃动问题。

楼主:
所以最佳的解决方法是截到14cm这样震动最好高度最高(以450电直尾管加强杆为例)大家有什么好的推荐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