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通图传1.2G 800mw的散热片

楼主(2012-11-21):
为了给柏通1.2G 800mw的发射机减重(76.8克),拆开了它,发现里面有紧紧地塞着4块铝板,这四个铝板既是散热片,又是固定件。

楼主:
去掉4块铝板和外壳,只有23.6g,台湾小发射天线18g,总计41.9g。

楼主:
没有好意思把发射机的最后一层外壳剥掉,因为里面的电路板焊接,惨不忍睹,不如业余水平,已经有人展示过照片。

楼主:
下一步是不是购买2片专用黑色散热片,用细铁丝固定在最后剩下的那个灰白色盒子的上下外表面?

网友:
一直这样用了好久好久了……呵呵!支持楼主扒开它衣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一步是不是购买2片专用黑色散热片,用细铁丝固定在最后剩下的那个灰白色盒子的上下外表面?

只固定下面(没有数码显示管的那面)就可以了,可以看我的拆解图。

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2122&extra=page%3D1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你把1.5w的发射机,直接安装在X5头部的外表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固定下面(没有数码显示管的那面)就可以了,可以看我的拆解图。

见:http://bbs.5imx.com/bbs/foru ...

看你的上机图好像有数码管的那面也用黑色散热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上机图好像有数码管的那面也用黑色散热片了。

失手了~当时只顾着摆弄却忘记这回事了,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你把1.5w的发射机,直接安装在X5头部的外表面?

是啊,后来又搞了一架x5 就是这样飞的

网友:
动手能力强。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手了~当时只顾着摆弄却忘记这回事了,哈哈

不用散热片,直接空气散热行吗,如果加散热片,cpu上的散热片是直接帮上就行还是需要散热硅脂,谢谢

楼主:
不用散热片,直接空气散热行吗----如果摄像头放在机身外面,是可以的。在机舱里面,有点玄。
如果加散热片,cpu上的散热片是直接帮上就行还是需要散热硅脂----我想用细铁丝把发射机和散热片捆绑上,散热硅脂可能也可以的

楼主:
柏通发射机的黄色外壳,是不是有对高频进行屏蔽的功能?
1.2G 800mw发射机加上2块散热片,重量36克,比原来的76克,减少4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