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BL2215/20电机在旋转过程中会突然停顿,求答 案...

楼主(2012-11-21):
银燕2215/20电机,之前突然出现突然停止转动然后恢复的情况,回去检查之后发现是磁钢掉了,以为是磁钢的问题,后来粘好磁钢之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求大神解决。具体的现象如下:正常旋转,然后突然停顿一下,然后又继续旋转,然后又停...也出现过直接就停了不转了,然后收油门,重新推油门,又转但是还会出现之前的问题...

网友A:
这电机我曾今也有过一颗。第一个起落轴承就全散了。。。。。。

网友B:
是不是  电调没弄好???多检测   排除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机我曾今也有过一颗。第一个起落轴承就全散了。。。。。。

我买过两个这电机,第一个头着地轴弯了,再次启动之后也是轴承散架了,轴承外圈取不出来了,第二次又买了一个,到货的时候磁钢就掉了,我也没退货,直接换上之前的,结果用了一段时间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过两个这电机,第一个头着地轴弯了,再次启动之后也是轴承散架了,轴承外圈取不出来了,第二次又买了 ...

我和你一样。内圈散了,外圈现在都还在定子里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  电调没弄好???多检测   排除法!!!!

换电调也是这样,应该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问题已解决,是电调进角问题,调搞进角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