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老黄山 CQ9330 车床装上个尾座

楼主(2012-11-22):
第一个图片是借的哦。目前这个床子中心孔莫氏4的径向跳动1丝 底座的加强筋很魅力
130卡盘还没装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友A:
跟我那台一样哦,你把钻床部分都拆去何用了?车牙怎么使用?可否详细告知呢?O(∩_∩)O谢谢了

网友:
不错!能找到同心的尾座!幸事!祝贺!

网友:
能找到同心的尾座????????幸事

网友:
尾座很难配的。。。。

网友B:
皮带变速。

网友C:
两条导轨之间竟然不是空的,往出掏切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条导轨之间竟然不是空的,往出掏切屑吗?

估计这个没间隙“漏铁削”是让我们将来改数控时安装橡胶“风琴罩”挡铁削:)你没发现这台车床安装滚珠导轨及其便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那台一样哦,你把钻床部分都拆去何用了?车牙怎么使用?可否详细告知呢?O(∩_∩)O谢谢了

回复:*这个CQ9300床子装上“钻铣部分”就叫AT300系列,已经预留好床头顶部的沉孔来支撑“立柱”的设计,请看下图就知
   *车丝扣请看本帖第五个图片上面有0.75以上的挂论表格,当然车到位停止是需要左手迅速将丝杆离开的哦

网友:
看到好车床,口水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这个CQ9300床子装上“钻铣部分”就叫AT300系列,已经预留好床头顶部的沉孔来支撑“立柱”的设计,请 ...

打算将铣床部分拆出来,在车床身中间加一个立柱,这样的话行程会大很多,也方便操作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615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将铣床部分拆出来,在车床身中间加一个立柱,这样的话行程会大很多,也方便操作http://bbs.5imx.co ...

嗯,这个办法很好的--X轴的长行程得到充分的应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办法很好的--X轴的长行程得到充分的应用了

但是新加的电机固定和立柱固定还没想到办法;原来考虑过分开的,但是如果要分开的话成本又大,又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新加的电机固定和立柱固定还没想到办法;原来考虑过分开的,但是如果要分开的话成本又大,又占地方

嗯,这个床身结构很好,是否考虑在床身中段的下面装一块25MM厚 的铁板--后延300多MM安装钻铣立柱呢!上部可用加强筋的话铁板还可以用20MM的铁板我看强度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变速。

*主轴部位是可以三级皮带变速的
*丝杆变速是主轴底下两档齿轮经由“各个挂档齿轮”变比而适应多种车丝的。
请见:

网友:
技术过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