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7XII的控,450C的机,前后方向反了怎么也调不过 ...
求助!K-7XII的控,450C的机,前后方向反了怎么也调不过来!

楼主(2012-11-22):
K-7XII的控,450C的机,其他都调好了,可前后方向反了怎么也调不过来!硬调三个
舵机
的话前后调好了,螺距和左右又反了,痛苦啊!望各位前辈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A:
说明书的伺候

网友B:
先看看斜盘舵机是不是接错通道了, 左面1 右面6 后面2

网友C:
估计是通道接错了吧,看看接线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搞定了,在最后一项混控里把第二项数值反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