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冲机进排气

楼主(2012-11-22):
假如不用曲轴箱进气而是在汽缸开两个口外面连接涡轮 一个是进气涡轮,一个是抽气涡轮,这样应该可以吧?当活塞做功的时候,进气口关闭,活塞到下止点的时候抽气口开涡轮抽走缸内废气然后关闭,紧接着进气口打开向缸内灌入新鲜混合汽。请大家拍砖,这样既达到了二冲程的功率,又有四冲程的环保了,也不需要烧润滑油了。只要在曲轴箱内灌入润滑油就好了,像四冲程引擎一样。可以吧?

楼主:
没有回复的么。

楼主:
感觉起动转速是个问题

网友A:
二衝的特點就是結構簡單、故障率低,要加這個加那個乾脆就不要用它了。

网友B:
結構簡單、故障率低

网友C:
涡轮的动力哪来?

网友D:
增加的动力会不会全被涡轮消耗了呢

网友C:
同意7楼看法

楼主:
或者涡轮可否用电机驱动。曲轴上接永磁发电机来给电池充电。

网友E:
事实上最原始的二冲程发动机就是气缸进气的,但是因为扫气的原因功率不高。后来逐步进化到机匣进气。
您老人家又给改回气缸进气。。。。。。。。。

网友F:
这么复杂不如直接上四冲的啦